signaltap II综合assign语句的问题

楼主:
直接将输入到FPGA的晶振时钟信号clk,利用语句assign clk_out = clk将其输出给其他的IC使用,在用signaltap II仿真的时候,看不到clk_out的波形(一直为低电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时钟是一样的,当然看不到,应该用高一点的时钟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是一样的,当然看不到,应该用高一点的时钟才行。。。。。。。。。。。。

好吧,我还以为加了个assign,就会是一个普通的信号,没想到还是被系统发现是自己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还以为加了个assign,就会是一个普通的信号,没想到还是被系统发现是自己的时钟

根据奈圭斯特采样定律,signal tapⅡ的采样时钟应大于等于信号频率的两倍,最好用驱动该信号的工作时钟作为采样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