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采样中,如果采样的是变化的电流,最后采集到的电压值是哪一时刻的值

楼主:
1芯积分
STM32 AD的采样的内部的电容是需要充电时间的,外部的采样电阻受采样时间的限制,请问如果采样过程中,电流是变化的,采样的结果是采样初始时刻的电压值,还是采样结束时刻的电压值

网友A:
应该无法准确测量小于一个采样周期的电流变化
在采样保持电路采样时相当于一个变化的电压串联电阻后为电容充电 如果电路的阻抗和采样电容足够小,采样时间足够长电压是采样结束那一时刻的电压 实际情况和这些因素有关

网友B:
个人觉得电流的变化不会快于采样的速度,这个可以不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电流的变化不会快于采样的速度,这个可以不纠结这个问题

谢谢啊!我说的过程是电流持续充电上升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无法准确测量小于一个采样周期的电流变化
在采样保持电路采样时相当于一个变化的电压串联电阻后为电容 ...

好的!谢谢答疑解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