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SPI能够读取光编信息吗?

楼主:
最近在做项目,用到多摩川公司的多圈编码器,单圈为17位,多圈为16位,通信波特率为2.5Mbps,考虑到这个通信波特率,SCI很难达到,准备用SPI模块,SPI的波特率可以配置到2.5Mbps,现在的问题是:SPI大多是工作在主从模式下,及有两片DSP或者一片DSP作为主机,另外的一个芯片作为从机,从机和主机共用一个时钟,实现主机与从机之间的通信,
本人目前在做DSP与光编的通信,DSP作为主机,通过SPI模块的MOSI口给光编发控制指令,然后光编反馈信息,DSP通过SPI的SOMI读取光编的反馈信息,遇到一个问题是指令发下去正常,光编反馈信息也正常,但是DSP的SOMI管脚读不到光编的信息,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前辈指导!
可以归结为发指令正常,光编反馈信息正常,但是DSP的SPI读不进去,是程序问题呢还是有可能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A:
光电编码器是SSI协议的吧!  完全可以用io口模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电编码器是SSI协议的吧!  完全可以用io口模拟的

怎么去模拟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去模拟呢?前辈

就是一个IO发送时钟  另一个IO接收数据就行了。  有很多都使用这种方法的,  实在是想用DSP上的接口可以找TI的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