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电路请教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如何修改使其产生25K正弦波?

网友:
BU406是大功率双极型管,为何要使用这么大耗散功率的管子来产生振荡?需要很大的输出功率吗?

网友A:
25kHz的频率,仅稍比音频范围高一点。这么低的振荡频率,不宜采用LC振荡电路,最好是使用RC振荡电路。

网友:
也与PWM2的信号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kHz的频率,仅稍比音频范围高一点。这么低的振荡频率,不宜采用LC振荡电路,最好是使用RC振荡电路。

好的,主要是考虑电路不要改动太大,这样可以共用;谢谢楼主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主要是考虑电路不要改动太大,这样可以共用;谢谢楼主指点。

“主要是考虑电路不要改动太大”
那可是办不到的事。改成RC振荡,整个电路要推倒重来。
你最好把要求说清楚说完整,才谈得到“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考虑电路不要改动太大”
那可是办不到的事。改成RC振荡,整个电路要推倒重来。
你最好把要求说 ...

这个电路是几百K的输出频率,然后想加个25K输出。通过继电器切换两种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几百K的输出频率,然后想加个25K输出。通过继电器切换两种频率。

RC振荡器最高可以产生1MHz的正弦信号,仔细制作甚至可以更高一些,达到数MHz。最低可以产生1Hz甚至更低的正弦信号。
你若是想制作可以在数百kHz和数十kHz两个频率之间用开关切换频率的振荡电路,用LC还不如用RC振荡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振荡器最高可以产生1MHz的正弦信号,仔细制作甚至可以更高一些,达到数MHz。最低可以产生1Hz甚至更低的 ...

嗯,我查资料改改电路试下,谢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我查资料改改电路试下,谢谢楼主。

商品高频信号发生器(频率分档连续可调,LC振荡)频率范围通常是自100kHz到数十MHz,未见最低频率在100kHz以下的商品。商品低频信号发生器(同样是频率分档连续可调,RC振荡)频率范围通常是自1Hz到1MHz。
你要求数十kHz与数百kHz两个频率用开关切换,显然用RC振荡电路较合适。
产生低频正弦信号的低频信号发生器,通常用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商品高频信号发生器(频率分档连续可调,LC振荡)频率范围通常是自100kHz到数十MHz,未见最低频率在100kHz ...

... ...这个电路好像老师没教过 要复习下数学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 ...这个电路好像老师没教过 要复习下数学了 ... ...

我在10楼建议使用文氏电桥振荡电路,该电路几乎在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材中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