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keil平台,jlink下载程序,显示错误到ARM7,无法下载。

楼主:
显示Programming Failed!  经过反复验证发现多了其中一段程序就无法下载。程序如下。只要多了红色字体部分就无法下载。猜测可能与运行内存有关?
但是适当减少数组的赋值就可以,总之,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内存的原因。。但是似乎arm7的内存应该是足够的吧。。非常困惑了。
而且红色的部分是判断的另一个分支,理论上不会有冲突吧?

void Report_MES(uint8_t PATH,uint8_t *ID,uint8_t command,uint8_t *content)                         //构建回复帧
{
                uint8_t report_block[50];           //定义回复帧数组
                int count=0;
                uint8_t SendLRC=0x00;

                if(PATH==0x03)
                {
                        rcv_number=0;                           //重置rcv_number的计数
                }

                report_block[count]=0x02;                //起始位
                count=count+2;
                switch(PATH)
                {//路径参数
                        case 0x01:report_block[count++]=0x02;
                        case 0x03:report_block[count++]=0x04;
                }
                count++;
                for(i=0;i<6;i++)
                {//将ID存入发送数组
                        report_block[count+i]=ID;
                }
                count=count+6;
                switch(command)
                {
//                if(command==0x99)
                case 0x99:
                //接收到测试帧
                        report_block[count]=0x06;
                        report_block[count++]=0x1C;                //间隔符
                        report_block[count++]=0x00;                //响应码
                        report_block[count++]=0x1C;                //间隔符
                        report_block[count++]=0xBD;
                        report_block[count++]=0xBB;
                        report_block[count++]=0xD2;
                        report_block[count++]=0xD7;
                        report_block[count++]=0xB3;
                        report_block[count++]=0xC9;
                        report_block[count++]=0xB9;
                        report_block[count++]=0xA6;                //暴力赋值中文信息代码
                        report_block[count++]=0x1C;                //间隔符
                        report_block[1]=(count-2)/256;
                        report_block[2]=(count-2)%256;        //LEN位
                        report_block[count++]=0x03;           //终止位
                        for(i=1;i<=count;i++)
                        {
                                SendLRC=SendLRC^report_block;
                        }
                        report_block[count++]=SendLRC;
                        UART0_SendBuf(report_block,count+1);

//                 if(command==0x01)
                case 0x01:
                //接收到收银帧
                        report_block[count]=0x07;
                        report_block[count++]=0x1C;                //间隔符
                        report_block[count++]=0x00;                //响应码
                        report_block[count++]=0x1C;                //间隔符
                        count++;
                        for(i=0;i<2;i++)
                        {
                                report_block[i+count]=content[i+1];          //商户号
                        }

                        report_block[count++]=0x1C;                //间隔符
                        count++;
                        for(i=0;i<2;i++)
                        {
                                report_block[count+i]=content[4+i];          //终端号
                        }
                        report_block[count++]=0x1C;                //间隔符
                        count++;
                        for(i=0;i<6;i++)
                        {
                                report_block[count+i]=content[11+i];          //金额参数
                        }
                        report_block[count++]=0x1C;                //间隔符
                        count++;
                        for(i=0;i<2;i++)
                        {
                                report_block[count+i]=content[16+i];          //卡号
                        }
/*                        report_block[count++]=0x1C;                //间隔符
                        report_block[count++]=0x03;                //终止符
                        report_block[1]=(count-2)/256;
                        report_block[2]=(count-2)%256;        //LEN位
                                   for(i=1;i<=count;i++)
                        {
                                SendLRC=SendLRC^report_block;
                        }
                        report_block[count++]=SendLRC;           */
                        UART0_SendBuf(report_block,count+1);

             }
}

网友:
应该不是ARM内存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