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外扩SRAM

楼主:
求助各位老师!
大家好,由于程序运行片内RAM不够用了,我现在想用DSP2812扩展下RAM,买的板子有自带的IS61LV25616AL芯片,是256K的SRAM,现在不知道CMD文件到底应该怎么改呢?而且扩展RAM都需要对哪些方面进行设计呢?求助大佬指点呢,着急!!
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你会改cmd文件不??会的话就容易了啊,内存映射的时候,把定义段映射到外部存储地址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改cmd文件不??会的话就容易了啊,内存映射的时候,把定义段映射到外部存储地址就可以了啊

CMD改是会改,但是没有理解XINTF存储器中ZONE0-ZONE7区域,这是需要在CMD文件中改吗?要是不改这些,直接将地址改为外设存储器SRAM的地址,数据能直接存在里面吗?
麻烦老师指点哈!

网友A:
根据使能信号,确定你的外扩RAM在ZONE0-ZONE7的哪个区域,然后在cmd里文件就提现出来了啊,比如外接的是XZCS0AND1非,那么就是zone 1,实际由你的电路图决定
MEMORY
{
PAGE 0:    /*程序存储 */
   ZONE1       : origin = 0x004000, length = 0x002000     /*外扩RAM */
....
....
....

直接改地址,没有cmd文件,你可以试试,看编译报错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使能信号,确定你的外扩RAM在ZONE0-ZONE7的哪个区域,然后在cmd里文件就提现出来了啊,比如外接的是XZCS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使能信号,确定你的外扩RAM在ZONE0-ZONE7的哪个区域,然后在cmd里文件就提现出来了啊,比如外接的是XZCS ...

大哥,再次麻烦您!我现在将xintf初始化了,cmd文件也改了,你能看看我改的对吗。我现在问题是编译没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就是程序好像没加载到DSP中,没办法运行,我下面贴出了不能运行的和正常运行的debug照片,麻烦您帮我看看问题在哪呢?可以吗?感谢!
xintf初始化: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1;
XintfRegs.XINTCNF2.bit.WRBUFF = 0;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 = 0;
XintfRegs.XINTCNF2.bit.CLKMODE = 1;
    XintfRegs.XTIMING6.bit.XWRLEAD = 3;
    XintfRegs.XTIMING6.bit.XWRACTIVE = 7;
    XintfRegs.XTIMING6.bit.XWRTRAIL = 3;
    // Zone read timing
    XintfRegs.XTIMING6.bit.XRDLEAD = 3;
    XintfRegs.XTIMING6.bit.XRDACTIVE = 7;
    XintfRegs.XTIMING6.bit.XRDTRAIL = 3;
    // double all Zone read/write lead/active/trail timing
    XintfRegs.XTIMING6.bit.X2TIMING = 1;
    // Zone will sample XREADY signal
    XintfRegs.XTIMING6.bit.USEREADY = 1;
    XintfRegs.XTIMING6.bit.READYMODE = 1;  // sample asynchronous
    XintfRegs.XTIMING6.bit.XSIZE = 3;

    XintfRegs.XBANK.bit.BANK = 6;
    XintfRegs.XBANK.bit.BCYC = 7;
cmd文件:
PAGE 0 :
ZONE6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1ffff
PAGE 1 :
ZONE6    : origin = 0x120000, length = 0x01ffff
   .text            : > ZONE6,      PAGE = 0
   .cinit           : > ZONE6,      PAGE = 0
   .pinit           : > ZONE6,      PAGE = 0
.ebss            : > ZONE6,      PAGE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