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整流工作模式问题

楼主:
4芯积分
【不懂就问】
下图,单相全桥PWM整流器
b图和c图都是在同一种开关模式的
b图好理解,交流电压e>0,i(t)>0,就是单纯的整流器,电容C储能
但是c图中,交流电压e>0,可是i(t)<0,电流反向了,是不是代表此时就是逆变器的工作模式了?

下图是三相PWM整流器的图
图f,表示在ia>0,ib<0,ic<0的情况下的一种工作模式
此时A相下桥臂的功率管Va'开通,B相上桥臂的功率管Vb开通,C相上桥臂的续流二极管VDc开通
但是没看懂a和c相电流的流向
此时ib是从电容C的正极出来经过Vb,回到B相交流侧
ia从交流侧出来就经过Va',直接回了电容C的负极?
ic相的难道是通过VDc又汇入了ia中?

网友A:
“但是c图中,交流电压e>0,可是i(t)<0,电流反向了,是不是代表此时就是逆变器的工作模式了?”

C图中,交流电压瞬时值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所以是电容放电,交流电源充电,即能量从电容返回到交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c图中,交流电压e>0,可是i(t)<0,电流反向了,是不是代表此时就是逆变器的工作模式了?”

C图 ...

这个可以看明白,但是此时该拓扑依然是整流器吗?还是说此时是逆变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看明白,但是此时该拓扑依然是整流器吗?还是说此时是逆变器了?

“但是此时该拓扑依然是整流器吗?还是说此时是逆变器了?”
既然能量是从直流侧流向交流侧,此时你叫它逆变也无妨,只是这段时间很短,连半个交流周期都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此时该拓扑依然是整流器吗?还是说此时是逆变器了?”
既然能量是从直流侧流向交流侧,此时你叫它 ...

这样说可以理解,在整流器工作状态中,有一段时间工作模式和逆变器一样
但是,把桥式可控整流/逆变 和 PWM整流/逆变的拓扑拿着一对比,就发现有点奇怪
下面是  三相电压型桥式逆变电路   和   PWM逆变电路  几乎一模一样
它们的拓扑结构一模一样,而且都是从MOS管流过进行逆变,从二极管流过进行续流
只是在功率开关管的控制信号上做文章,这容易理解

但是再看  三相电压型桥式整流电路   和   PWM整流电路  差别就大了
本来非PWM的整流图,很容易看懂电流的流向,也是通过功率管来进行整流
但是在PWM整流,虽然是功率管和二极管的反并联,在整流工作时却是通过二极管来完成,反而功率管变成了类似“续流”管的作用了
而且直流侧电容还有反向充电的情况,(出现之前讨论的在不到半个交流周期的情况下,出现逆变的工作模式)
怎么是否用PWM整流的拓扑,就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可以理解,在整流器工作状态中,有一段时间工作模式和逆变器一样
但是,把桥式可控整流/逆变 和 P ...

“但是再看  三相电压型桥式整流电路   和   PWM整流电路  差别就大了”

我在你贴出的图片里面,没有找到“三相电压型桥式整流电路”。
咱们谈话,最好明确指出所谈论的对象。例如“图7-7”中……,或者“图4-9”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