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飞思卡尔MC9S12XEP100的CAN总线

楼主:
求助大神,飞思卡尔MC9S12XEP100有两个CAN总线接口,这两个接口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还是一个高速一个低速?亦或是根据自己定义的?

网友:
can輸入輸出都可以,都支持高速和低速,看你怎麽用

网友:
看引脚定义啊,差分的就是输入输出都可以。至于速度,看手册,说明,他会告诉你最大支持的速率。一般情况,不会作速度区分。计算 方法也有说明。好好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