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开关电源,最大输出电压够,但最大输出电流 ...

楼主(2018-08-13):
Multisim仿真开关电源,最大输出电压够,但最大输出电流不够怎么办
1.当最大输出电压达到要求值时,电流一直在500mA和501mA中变,本应该最大输出电流是3A,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Multisim仿真输出噪声纹波电压,为什么刚开始会出现急速增长?

网友A:
“本应该最大输出电流是3A”,根据什么你这样说?
输出电压达到要求,输出电流就由负载决定。

网友B:
2.Multisim仿真输出噪声纹波电压,为什么刚开始会出现急速增长?
实际电路测试纹波电压 ,是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仿真时要调整一下示波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