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画板子有哪些自己知道的小技巧?有哪些新手不知道的规则?

楼主:
说一说画板子有哪些自己知道的小技巧?有哪些新手不知道的规则?

我自己说说:信号线要加小电阻,可以消除回波(不过我看大多数人画板子就是用线直接连,并不加小电阻)。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不是所有的信号线都应该加吧?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如果对线宽大小没要求就尽量画粗一点吧(承载更大的功率和增强点板子强度)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信号线要加小电阻,可以消除回波"
这仅用作在有通迅协议的地方做匹配电阻用的场合,比如CAN总线Rs485用等需要在传输线末端加终端电阻,和传输速率也相关

还有高频,信号波长相对传输线较短,信号在传输线终端会形成反射波,干扰原信号,所以需要在传输线末端加终端电阻,使信号到达传输线末端后不反射。对于低频信号则不用,,,
新手大部分都是低频,所以,,,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有些信号线还要加电容等滤波吧,防止信号频率变化干扰其他的电路线。。。。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电源线至少在1mm以上尽可能用铺铜方式,地尽量完整,元件离板边的间距要符合板厂要求。
IC的电容尽量贴近电源脚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谢谢楼主的分享,受教了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电路板周围尽量多打一些孔,地层要比电源层和信号层大一些。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应该根据通讯的速度、布线的长度和源端的要求,来决定是否要加电阻,和加多大的电阻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长距离高速信号中间要串电阻抑制干扰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给高员外顶帖

网友:
元件布局要考虑维修,尽量避免两个高元件中间夹一个矮元件,修理工表示看见这样的设计压力挺大,有时得先去掉碍事的高元件才能再去处理矮元件。芯片焊脚周边留出足够的空间给烙铁头拖锡,最好加上偷锡焊盘,这样生产线的小妹妹见到你才会笑嘻嘻。。。。。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学习了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听说用 回复 才有奖金拿啊~~~~~亏了。再想多一些吧,插件元器件在PCB背面的焊脚周围比如3mm的范围内不要放贴片元件。这主要是考虑到 PCBA制作中,B面的贴片元件在过波峰焊不能掉件(打红胶的工艺一般不推荐吧),一般是会用一个治具盖住,只露出要焊接的插件脚,而这个治具是有壁厚要求的,所以贴片元件不能靠太近。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有没有画4层6层板的?这些在拉线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如果对线宽大小没要求就尽量画粗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线宽大小没要求就尽量画粗一点吧

信号线中有几个特例要注意:
1,阻抗线,要按照计算出来的线宽线距走,不是越粗越好
2,触摸线,连接触摸焊盘与触摸芯片,为了减小寄生电容和干扰感应,要按芯片建议值走,不是越粗越好。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芯积分

学习了,非常好,谢谢。

网友:
芯片焊脚周边留出足够的空间给烙铁头拖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线宽大小没要求就尽量画粗一点吧

打样加工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