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电容受潮会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
目前的状况是,原本的电路板都是有涂上防潮漆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批没有涂到就出货了,想请问一下电阻电容如果受潮。
不考虑电路设计,单纯考虑料件会造成的结果,谢谢。

网友:
对于电阻而言就是阻值变小,对于电容而言就是漏电,不严重的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就看工作的环境了,如果环境是高湿,就必须重新做三防了。

网友:
如果产品用的非常潮湿的环境,问题会马上出现
如涂一下防潮漆仅仅是为了出现潮湿环境,经过一个夏季问题也快暴露出来啦
一般应该涂三防漆的
防潮漆也不便宜

网友:
尽可能低阻抗设计,高阻网络尽量短,集中,但注意避免互相干扰。

网友:
在受潮或落灰尘时,可能造成产品功能不正常,甚至造成产品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