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ICT、FCT规格书格式

楼主:
          如题,我电路画好了,老大让我输出电路ICT、FCT规格书,这怎么弄,百度看了,ICT是用于测试元件
属性时用的,比如电路图上有个电阻R4,阻值1K,那么检测的时候检测这个电阻阻值实际是不是1K,或者在不在误差范围内,
这个我很郁闷,这我直接给出BOM表不就好了么?还有FCT是模块功能描述文件,比如电源模块在哪个点给多少输入之后在
哪个点会输出多少电压,这是我百度了解到的信息。但是我还是不懂怎么写呀,主要是不懂该弄成什么样格式,哪位网友有
没有写过的发我参考参考下呗

网友:
难道我问的问题是行业机密

网友:
至少来个人告诉我别傻逼了,这是行业机密没人告诉你的呀

网友:
没做过,都是直接给BOM清单。至于说的ICT,是不是来料检测,那也是生产部负责测试的。

网友:
ICT是在线测试,下面是网络摘抄:
“ICT Test 主要是通过测试探针接触PCB layout出来的测试点来检测PCBA的线路开路、短路、所有零件的焊情况,可分为开路测试、短路测试、电阻测试、电容测试、二极管测试、三极管测试、场效应管测试、IC管脚测试(testjet` connect check BasicScan Bist)等其它通用和特殊元器件的漏装、错装、参数值偏差、焊点连焊、线路板开短路等故障,并将故障是哪个组件或开短路位于哪个点通过打印机或屏幕显示准确告诉用户。”
因为线路上其他电路的影响,所以两点间的实际电阻值不能简单地用BOM中的元件值代入,比如要考虑串并联电路,芯片的内部阻抗等影响。一般是工程部人员根据研发提供的参考样机,测量出完好状态下的参数作为参照。具体要测量哪些关键点的阻值、容值、感值,一般需要研发人员根据产品特点来提供一个list。因为测试也要有成本代价,比如探针点位、测试时间、PCB预留测试点的空间等,一般不可能也不必要测到所有的节点。

网友:
FCT是功能测试,就是看整机或模块是否能正常实现所有或关键功能,一般我们是把各种测试信号从测试点或整机输入端子馈入,然后想办法确认其输出正常。比如功放,就外接标准阻抗负载(比如8欧),用标准正弦波信号(比如1KHz)输入后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的幅度、形状(是否削顶失真)、THD(观察频谱)等是否在允许范围。这些就是FCT测试规范中要加以明确的,否则工程部的人员无法配置需要的仪器、工位和培训操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