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模拟I2C总线写入

楼主:
我用的STC8a8k单片机,想通过模拟I2C总线来实现EEPROM的读写,可是总感觉没有写进去,读出来用串口接到的总是FF,不管写进去的是什么,我是新手,求大神指点。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OP_READ 0xa1
#define OP_WRITE 0xa0
sbit SDA = P2^4;
sbit SCL = P2^5;
void ConfigUART(void);
/*延时*/
//void delay1ms()
//{
//        unsigned char i,j;
//        for(i = 0;i < 10;i++)
//        {
//                for(j = 0;j < 33;j++);
//        }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延时nms*/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n;i++)
        {
                delay1ms();
        }
}
/*******************************************
开始函数
*******************************************/
void start()
{
        SDA = 1;
        SCL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 = 0;
}
/***********************************************************************
停止函数
***********************************************************************/
void stop()
{
        SDA = 0;
        SCL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 = 0;
        SCL = 0;
}
/********************************************************************
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
        for(i = 0;i < 8;i++)
        {
                SCL = 1;
                x<<=1;
                x|=(unsigned char)SDA;
                SCL = 0;
        }
        return(x);
}
/*******************************************************************
写数据
******************************************************************/
bit WriteCurrent(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bit ack_bit;
        for(i = 0;i < 8;i++)
        {
                SDA = (bit)(y&0x80);
                _nop_();
                SCL = 1;
                _nop_();
                _nop_();
                SCL = 0;
                y<<=1;
        }
        SDA = 1;
        _nop_();
        _nop_();
        SCL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ck_bit = SDA;
        SCL = 0;
        return ack_bit;
}
/*************************************************************
HHH
***********************************************************/
void WriteSet(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start();
        WriteCurrent(OP_WRITE);
        WriteCurrent(add);
        WriteCurrent(dat);
        stop();
        delaynms(4);
}

unsigned char ReadCurrent()
{
        unsigned char x;
        start();
        WriteCurrent(OP_READ);
        x = ReadData();
        stop();
        return x;
}

unsigned char ReadSet(unsigned char set_addr)
{
        start();
        WriteCurrent(OP_WRITE);
        WriteCurrent(set_addr);
        return(ReadCurrent());
}

void main()
{
        SDA = 1;
        SCL = 1;
        WriteSet(0x00,0x0f);
        EA = 1;      //允许中断
        ConfigUART();
        SBUF = ReadSet(0x00);
}

void ConfigUART(void)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0xDC;//256-(11059200/12/32)/bau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TL1;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S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检测接收标志位是否为1
        {
                RI = 0;        //为1则清零
                SBUF = SBUF ; //数据加1
        }
        if(TI)     //检测发送标志位是否为1
        {
                TI = 0;   //为1清零
        }
}

网友:
检查脚位对应关系。检查一下时序。最好是示波器,没设备就仿真一下。

网友:
bit WriteCurrent(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bit ack_bit;
        for(i = 0;i < 8;i++)
        {
                SDA = (bit)(y&0x80);
                _nop_();
                SCL = 1;
                _nop_();
                _nop_();
                SCL = 0;
                y<<=1;
        }这一段中是把SDA的数据放入CY移位寄存器中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