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直接给出BOM表不就好了么?

楼主:
如题,我电路画好了,老大让我输出电路ICT、FCT规格书,这怎么弄,百度看了,ICT是用于测试元件
属性时用的,比如电路图上有个电阻R4,阻值1K,那么检测的时候检测这个电阻阻值实际是不是1K,或者在不在误差范围内,
这个我很郁闷,这我直接给出BOM表不就好了么?还有FCT是模块功能描述文件,比如电源模块在哪个点给多少输入之后在
哪个点会输出多少电压,这是我百度了解到的信息。但是我还是不懂怎么写呀,主要是不懂该弄成什么样格式

网友:
原则上是只给出BOM是不行的,因为板子出来后要进行测试,你所说的上面两个文件就是给别人工厂测试出一个指导文件,你不给一个标准,别人测试的时候怎么知道是否符合你的要求?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没有给出这个文件,一般就是用飞针测试一下就行了,不过有些公司要求严格,就必须要出这些文件

网友:
1) 领导安排你的事,肯定有他的考虑,如果不明白,可以问一下
2) 格式不会写,可以到网上查,最好的参考公司以前写的,如果以前公司没有这种文档,领导安排你做,而你又不会,正确的做法是:
      >> 查查相关资料,制作出自己认为合适的文档
      >> 拿去与部门领导审核或与相关技术人员讨论,最后报与领导批准
3) 工作不是用来抱怨的,你觉得不合理的东西,先去做调查,然后再改进,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合理的东西,往往是我们的无知造成的,
4) 好学多问没有坏处,祝你好运^_^

网友:
其实你把这个器件需要测试的特性参数,详细的写给ict去编程,比如测试的是电阻值还是电容值,判定合格的参数范围是多少。尽量不要排斥,员工的价值很多时候是在遇见难题的时候体现出来的

网友:
领导肯定是有道理的,听领导的没错,不懂就多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