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电容受潮会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
目前的状况是,原本的电路板都是有涂上防潮漆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批没有涂到就出货了,想请问一下电阻电容如果受潮,电阻值发生改变以外,电容容值会有变化吗?
不考虑电路设计,单纯考虑料件会造成的结果,谢谢。

网友:
肯定会有变化

网友A:
受潮主要影响的不是什么电容值、电阻值,只要是合格产品就不会有明显影响,具体可以去看器件手册。问题是出在PCB上,特别是有积尘或其它吸附性污物后再受潮,那会明显降低绝缘性。也就是说,PCB上会出现很多无法预知的“回路”,这些回路当然会改变电路特性,至于是否会影响到电路的正常工作,跟具体电路和受潮程度有关。

网友:
焊接不良吧

网友:
买啥影响吧

网友:
影响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潮主要影响的不是什么电容值、电阻值,只要是合格产品就不会有明显影响,具体可以去看器件手册。问题是出 ...

大致上知道了,厂家的品质决定了器件的参数。但是外部因素还会影响没有上漆的电路。

网友:
用在潮湿的环境下元件肯定是要变化的,其实就防腐蚀,电阻腿脚氧化
一般电路板是涂三防漆的

网友:
电阻容易潮湿,可以使用防潮电阻,防硫化电阻。推荐捷比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