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贾凡尼效应原理与化学银镀工艺分析

楼主:
【捷多邦PCB】贾凡尼现象或效应指两种金属由于电位差的缘故,通过介质产生了电流,继而产生了电化学反应,电位高的阳极被氧化。

一、沉银板的生产流程

除油→水洗→微蚀 →水洗→预浸→沉银→抗氧化→水洗 →水平烘干

二、沉银板的贾凡尼效应的原理

2Ag+ + Cu →2 Ag +Cu2+

在正常条件下,由于银与铜能发生置换反应,由于不同金属元素化学置换电动势差异,低电势元素会被高电势元素所氧化(丢电子),而高电动势元素得到电子而还原,在沉银缸中,Ag离子在此反应得到电子还原(Ag+ + e →Ag,半反应电动势=0.799volts),铜被氧化丢电子(Cu→Cu2++2e,半反应电动势=0.340volts),这样,铜的氧化和银离子的还原同时进行,形成均匀的镀银层。然而,如果阻焊层和铜线路之间出现“缝隙”,缝隙里银离子的供应就会受限,阻焊层下面的铜可以被腐蚀为铜离子,为裂缝外的铜焊盘上的银离子还原反应提供电子。由于所需的电子数量与还原的银离子数量成比例,贾凡尼效应的强度随暴露铜焊盘表面积及镀银层厚度而增加。

三、沉银板的贾凡尼效应造成的主要缺陷及改善措施

沉银板的贾凡尼效应造成的主要缺陷为由于铜厚不足造成的开路,主要有以下两种:

1、焊盘和被阻焊覆盖的线路连接的颈部位置开路

对于此种贾凡尼效应的风险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防止或减少:

(1)控制浸银微蚀在要求的微蚀量内;

(2)在设计中避免大的铜面和细小铜线路结合,增加泪滴设计;

(3)通过优化阻焊前处理、曝光、固化、显影工艺及使用抗化学阻焊油墨来提高阻焊油的结合力,避免出现侧蚀或阻焊油墨脱落的现象。

2、 盲孔在浸银后出现空洞导致开路

对于此种贾凡尼效应的风险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防止或减少:

(1)提高电镀孔铜层均匀性和孔铜厚度;

(2)在保证客户正常沉银品质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沉银前处理微蚀时间和沉银时间;

(3)在前处理和沉银槽液中安装超声波或喷流器也有很大改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