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支持STM32F7DISCO的外部SDRAM了

楼主:
 micropython开始支持STM32F7Disc开发板的板载16M SDRAM了。近期将抽空更新和评测新的固件。

网友:
这个可以玩玩,micropython还是比较火的,玩比较火的技术,不会错^_^

网友A:
SDRAM最大的问题是贵,16M 的SDRAM其实可以考虑用psram替代
如果带宽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最好是使用串行的QSPI PSRAM,接口、操作非常简单,也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RAM最大的问题是贵,16M 的SDRAM其实可以考虑用psram替代
如果带宽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最好是使用 ...

psram就是性能较低和使用麻烦,其它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sram就是性能较低和使用麻烦,其它不错。

其实不会啊,据我所知,如果带宽要求不是特别高,串行的QSPI PSRAM,接口、编程、操作非常简单,SOP8的封装PCB尺寸小省空间,I/O少功耗也低,使用上跟SPI NOR很相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RAM最大的问题是贵,16M 的SDRAM其实可以考虑用psram替代 如果带宽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最好是使用 ...

sdram比sram便宜多了。QSPI的话,不是所有芯片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会啊,据我所知,如果带宽要求不是特别高,串行的QSPI PSRAM,接口、编程、操作非常简单,SOP8的封 ...

请教,用QSPI的PSRAM来刷新LCD,800*480,能够达到多少f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