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SP接收设置与例程--5502

楼主:
一、接收的配置流程

1.       Global behavior:

设置管脚和工作模式

          Set the receiver pins to operate as McBSP pins

          Enable/disable the digital loopback mode   回环模式

          Enable/disable the clock stop mode 时钟停止模式

          Enable/disable the receive multichannel selection mode 多通道

2.       Data behavior:

          Choose one or two phases for the receive frame 接受帧单段还是双段

          Set the receive word length(s)  接收字长

          Set the receive frame length

          Enable/disable the receive frame-sync ignore function

          Set the receive companding mode

          Set the receive data delay

          Set the receive sign-extension and justification mode 数据符号扩展和校验

          Set the receive interrupt mode

3.       Frame-sync behavior:

          Set the receive frame-sync mode

          Set the receive frame-sync polarity

          Set the SRG frame-sync period and pulse width

4.       Clock behavior:

          Set the receive clock mode

          Set the receive clock polarity

          Set the SRG clock divide-down value

          Set the SRG clock synchronization mode

          Set the SRG clock mode [choose an input clock]

          Set the SRG input clock polarity

二、寄存器配置

        接收时需要配置的寄存器: SPCR1, SPCR2, PCR, RCR1, RCR2SRGR1, SRGR2 ,其他的可以设为default

        下面是一个我的调试配置参数,所有时钟和帧同步都由外部提供

[cpp] view plain copy
/* create a MCBSP config structure for recevie only mode, ignore the send configrue */
/* 外部提供所有时钟
* 单帧
* 每帧8bit
* CLK 2.048Mhz
* FS 8K
* 数据 1Bit延迟
*/
// this configuration OK
static MCBSP_Config MCBSP_READONLY_Config_test= {
    MCBSP_SPCR1_RMK(
      MCBSP_SPCR1_DLB_OFF,    //DLB = 0            Digital loopbakc mode diable
      MCBSP_SPCR1_RJUST_RZF,    // RJUST = 0   Right justify   the data and zero fill MSBs
      MCBSP_SPCR1_CLKSTP_DISABLE,    //CLKSTP = 0   Clock stop mode disable
      MCBSP_SPCR1_DXENA_OFF,    //DXENA = 0 DX delay enabler off
      MCBSP_SPCR1_ABIS_DISABLE,       //reserbed  always write 0
      MCBSP_SPCR1_RINTM_RRDY,     //RINTM = 00   when the RRDY bit change form 0 to 1,Int mode
      MCBSP_SPCR1_RSYNCERR_NO,    // RSYNCERR = 0   receibe frame-sync error bit, no error
      MCBSP_SPCR1_RRST_DISABLE    //RRST = 0 reset the receiver
     //注意:: 开始一定要设置为 disable 否则不能设置它的寄存器,全部为默认值
      //导致不能正常接收, 在 程序调用C库函数 mcbspstart 时会在设为1 McBSP 便退出reset状态开始工作
    ),
    MCBSP_SPCR2_RMK(
      MCBSP_SPCR2_FREE_NO,    //FREE   = 0
      MCBSP_SPCR2_SOFT_NO,    //SOFT   = 0
      MCBSP_SPCR2_FRST_RESET,    //FRST   = 0   SPG reset
      MCBSP_SPCR2_GRST_RESET,    // GRST   = 0   SPG reset
      MCBSP_SPCR2_XINTM_XRDY,    //XINTM  = 0   transmit interrupt mode, XRDY bit change form 0 to 1
      MCBSP_SPCR2_XSYNCERR_NO,    //XSYNCER = 0  transmit  frame-sync error bit, no error
      MCBSP_SPCR2_XRST_DISABLE    // XRST   = 0, reset the transmitter
     //注意:: 开始一定要设置为 disable 否则不能设置它的寄存器, 全部为默认值
      //导致不能正常发送, 在 程序调用C库函数 mcbspstart 时会在设为1 McBSP 便退出reset状态开始工作
    ),
    MCBSP_RCR1_RMK(
      MCBSP_RCR1_RFRLEN1_OF(0),    // RFRLEN1 = 0   receive fram length 1
      MCBSP_RCR1_RWDLEN1_8BIT    // RWDLEN1 = 0  8bit   receive word length 1
    ),
    MCBSP_RCR2_RMK(
      MCBSP_RCR2_RPHASE_SINGLE,    //RPHASE  = 0  single-phase frame
      MCBSP_RCR2_RFRLEN2_OF(0),    //RFRLEN2 = 0
      MCBSP_RCR2_RWDLEN2_8BIT,    //RWDLEN2 = 0
      MCBSP_RCR2_RCOMPAND_MSB,    //RCOMPAND = 0  receibe companding mode, 0:no companding, MSB received first
      MCBSP_RCR2_RFIG_NO,    //RFIG    = 1  frame-sync ignore bit ,1: ignore
      MCBSP_RCR2_RDATDLY_1BIT    //RDATDLY = 01  receive 1-bit data delay
    ),
    MCBSP_XCR1_DEFAULT,    //
    MCBSP_XCR2_DEFAULT,    //
    MCBSP_SRGR1_RMK(
      MCBSP_SRGR1_FWID_OF(0),    //FWID    = 0
      MCBSP_SRGR1_CLKGDV_OF(0)    //CLKGDV  = 0
    ),
    MCBSP_SRGR2_RMK(
      MCBSP_SRGR2_GSYNC_FREE,     // GSYNC    = 0  5502 always write 0
      MCBSP_SRGR2_CLKSP_RISING,    //CLKSP   = 0  5502 don't have the CLKS pin  set 0 always rsing edge igern the CLKRP and CLKXP
      MCBSP_SRGR2_CLKSM_CLKS,    //CLKSM   = 0  work with the CLKME bit inPCR
      /*
                                      SCLKME              CLKSM               Sample Rate Generator

                                         0                   0                Signal on CLKS pin 注意5501没有CLKS pin

                                         1                   0                Signal on CLKR pin

                                         0                   1                McBSP internal input clock
                                                                              (low外设的时钟--SYSCLK3)
                                         1                   1                Signal on CLKX pin
    */
      MCBSP_SRGR2_FSGM_DXR2XSR,     //FSGM    = 0
      MCBSP_SRGR2_FPER_OF(0)    // FPER    = 0
    ),
    MCBSP_MCR1_DEFAULT,
    MCBSP_MCR2_DEFAULT,
    MCBSP_PCR_RMK(
      MCBSP_PCR_XIOEN_SP,    //XIOEN    = 0
      MCBSP_PCR_RIOEN_SP,   //RIOEN    = 0
      MCBSP_PCR_FSXM_EXTERNAL,    //FSXM = 0
      MCBSP_PCR_FSRM_EXTERNAL,    //FSRM     = 0
      MCBSP_PCR_CLKXM_INPUT,    //CLKXM    = 0
      MCBSP_PCR_CLKRM_INPUT,    //CLKRM    = 0
      MCBSP_PCR_SCLKME_BCLK,    //SCLKME   = 1
      MCBSP_PCR_DXSTAT_0,    //DXSTAT =  0 , used noly the RIOEN bit = 1
      MCBSP_PCR_FSXP_ACTIVEHIGH,    //FSXP     = 0
      MCBSP_PCR_FSRP_ACTIVEHIGH,    // FSRP     = 0
      MCBSP_PCR_CLKXP_RISING,      //CLKXP    = 0
      MCBSP_PCR_CLKRP_FALLING    //CLKRP    = 0
    ),
    MCBSP_RCERA_DEFAULT,
    MCBSP_RCERB_DEFAULT,
    MCBSP_RCERC_DEFAULT,
    MCBSP_RCERD_DEFAULT,
    MCBSP_RCERE_DEFAULT,
    MCBSP_RCERF_DEFAULT,
    MCBSP_RCERG_DEFAULT,
    MCBSP_RCERH_DEFAULT,
    MCBSP_XCERA_DEFAULT,
    MCBSP_XCERB_DEFAULT,
    MCBSP_XCERC_DEFAULT,
    MCBSP_XCERD_DEFAULT,
    MCBSP_XCERE_DEFAULT,
    MCBSP_XCERF_DEFAULT,
    MCBSP_XCERG_DEFAULT,
    MCBSP_XCERH_DEFAULT
     };

注意的几点:

1.  在configure是 RRST 和 XRST 一定要设置为Disable,才可以正确的配置他的各个寄存器

2. 5502 不支持 CLKG的同步  SRGR2中的 GSYNC bit 始终写为 0

使用时如下步骤:

IRQ_globalDisable();

hMcbsp = MCBSP_open(MCBSP_PORT1, MCBSP_OPEN_RESET);

rcvEventID = MCBSP_getRcvEventId(hMcbsp);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IRQ_clear(rcvEventID);

IRQ_plug(rcvEventID, &readISR);

MCBSP_config(hMcbsp, &MCBSP_READONLY_Config_ _test);

IRQ_enable(rcvEventID);

/* Start Sample Rate Generator and Frame Sync */

MCBSP_start(hMcbsp,MCBSP_SRGR_START | MCBSP_SRGR_FRAMESYNC,0x300);  //如果需要

/* Enable MCBSP transmit and receive */

MCBSP_start(hMcbsp,  MCBSP_RCV_START ,  0);

IRQ_globalEnable();

三、测试例程

下面是我的一个测试程序,可以正确接受数据:

[cpp] view plain copy
/*
* Copyright (C) 2010 2202Lab tiany
* All Rights Reserved
*/
/*
*---------mcbsp_test.c---------
* McBSP receive and send example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Global constants---------
#define SIZE            1024

//---------Global data definition---------

//Handle for McBSP
static volatile MCBSP_Handle hMcbsp;

//Buffers to store data
static volatile Uint16 writeBuff[SIZE], readBuff[SIZE];

Uint16 rcvEventID;
Uint16 cnt=0;

/* create a MCBSP config structure for recevie only mode, ignore the send configrue */
/* 外部提供所有时钟
* 单帧
* 每帧8bit
* CLK 2.048Mhz
* FS 8K
* 数据 1Bit延迟
*/
// this configuration OK
static MCBSP_Config MCBSP_READONLY_Config_test= {
          MCBSP_SPCR1_RMK(
            MCBSP_SPCR1_DLB_OFF,    //DLB = 0            Digital loopbakc mode diable
            MCBSP_SPCR1_RJUST_RZF,    // RJUST = 0   Right justify   the data and zero fill MSBs
            MCBSP_SPCR1_CLKSTP_DISABLE,    //CLKSTP = 0   Clock stop mode disable
            MCBSP_SPCR1_DXENA_OFF,    //DXENA = 0 DX delay enabler off
            MCBSP_SPCR1_ABIS_DISABLE,       //reserbed  always write 0
            MCBSP_SPCR1_RINTM_RRDY,     //RINTM = 00   when the RRDY bit change form 0 to 1,Int mode
            MCBSP_SPCR1_RSYNCERR_NO,    // RSYNCERR = 0   receibe frame-sync error bit, no error
            MCBSP_SPCR1_RRST_DISABLE    //RRST = 0 reset the receiver
            //注意 开始一定要设置为 disable 否则不能设置它的寄存器,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在 mcbspstart时会在设为1 McBSP 便开始工作
          ),
          MCBSP_SPCR2_RMK(
            MCBSP_SPCR2_FREE_NO,    //FREE   = 0
            MCBSP_SPCR2_SOFT_NO,    //SOFT   = 0
            MCBSP_SPCR2_FRST_RESET,    //FRST   = 0   SPG reset
            MCBSP_SPCR2_GRST_RESET,    // GRST   = 0   SPG reset
            MCBSP_SPCR2_XINTM_XRDY,    //XINTM  = 0   transmit interrupt mode, XRDY bit change form 0 to 1
            MCBSP_SPCR2_XSYNCERR_NO,    //XSYNCER = 0  transmit  frame-sync error bit, no error
            MCBSP_SPCR2_XRST_DISABLE    // XRST   = 0, reset the transmitter
          ),
          MCBSP_RCR1_RMK(
            MCBSP_RCR1_RFRLEN1_OF(0),    // RFRLEN1 = 0   receive fram length 1
            MCBSP_RCR1_RWDLEN1_8BIT    // RWDLEN1 = 0  8bit   receive word length 1
          ),
          MCBSP_RCR2_RMK(
            MCBSP_RCR2_RPHASE_SINGLE,    //RPHASE  = 0  single-phase frame
            MCBSP_RCR2_RFRLEN2_OF(0),    //RFRLEN2 = 0
            MCBSP_RCR2_RWDLEN2_8BIT,    //RWDLEN2 = 0
            MCBSP_RCR2_RCOMPAND_MSB,    //RCOMPAND = 0  receibe companding mode, 0:no companding, MSB received first
            MCBSP_RCR2_RFIG_NO,    //RFIG    = 1  frame-sync ignore bit ,1: ignore
            MCBSP_RCR2_RDATDLY_1BIT    //RDATDLY = 01  receive 1-bit data delay
          ),
          MCBSP_XCR1_DEFAULT,    //
          MCBSP_XCR2_DEFAULT,    //
          MCBSP_SRGR1_RMK(
            MCBSP_SRGR1_FWID_OF(0),    //FWID    = 0
            MCBSP_SRGR1_CLKGDV_OF(0)    //CLKGDV  = 0
          ),
          MCBSP_SRGR2_RMK(
            MCBSP_SRGR2_GSYNC_FREE,     // GSYNC    = 0  5502 always write 0
            MCBSP_SRGR2_CLKSP_RISING,    //CLKSP   = 0  5502 don't have the CLKS pin  set 0 always rsing edge igern the CLKRP and CLKXP
            MCBSP_SRGR2_CLKSM_CLKS,    //CLKSM   = 0  work with the CLKME bit inPCR
            /*
                                      SCLKME              CLKSM               Sample Rate Generator

                                         0                   0                   Signal on CLKS pin

                                         1                   0                    Signal on CLKR pin

                                         0                   1                   McBSP internal input clock

                                         1                   1                   Signal on CLKX pin
          */
            MCBSP_SRGR2_FSGM_DXR2XSR,     //FSGM    = 0
            MCBSP_SRGR2_FPER_OF(0)    // FPER    = 0
          ),
          MCBSP_MCR1_DEFAULT,
          MCBSP_MCR2_DEFAULT,
          MCBSP_PCR_RMK(
            MCBSP_PCR_XIOEN_SP,    //XIOEN    = 0
            MCBSP_PCR_RIOEN_SP,   //RIOEN    = 0
            MCBSP_PCR_FSXM_EXTERNAL,    //FSXM = 0
            MCBSP_PCR_FSRM_EXTERNAL,    //FSRM     = 0
            MCBSP_PCR_CLKXM_INPUT,    //CLKXM    = 0
            MCBSP_PCR_CLKRM_INPUT,    //CLKRM    = 0
            MCBSP_PCR_SCLKME_BCLK,    //SCLKME   = 1
            MCBSP_PCR_DXSTAT_0,    //DXSTAT =  0 , used noly the RIOEN bit = 1
            MCBSP_PCR_FSXP_ACTIVEHIGH,    //FSXP     = 0
            MCBSP_PCR_FSRP_ACTIVEHIGH,    // FSRP     = 0
            MCBSP_PCR_CLKXP_RISING,      //CLKXP    = 0
            MCBSP_PCR_CLKRP_FALLING    //CLKRP    = 0
          ),
          MCBSP_RCERA_DEFAULT,
          MCBSP_RCERB_DEFAULT,
          MCBSP_RCERC_DEFAULT,
          MCBSP_RCERD_DEFAULT,
          MCBSP_RCERE_DEFAULT,
          MCBSP_RCERF_DEFAULT,
          MCBSP_RCERG_DEFAULT,
          MCBSP_RCERH_DEFAULT,
          MCBSP_XCERA_DEFAULT,
          MCBSP_XCERB_DEFAULT,
          MCBSP_XCERC_DEFAULT,
          MCBSP_XCERD_DEFAULT,
          MCBSP_XCERE_DEFAULT,
          MCBSP_XCERF_DEFAULT,
          MCBSP_XCERG_DEFAULT,
          MCBSP_XCERH_DEFAULT
        };

interrupt void readISR(void);

extern void VECSTART(void);//外部中断向量表
//使用的TI例程 没有改动 在/CCStudio_v3.3/examples/c5502/csl/mcbsp/mcbsp2目录下的vectors_mcbsp2.s55

//---------main routine---------
void main()
{
    Uint16  i;
    for (i = 0; i <= SIZE - 1; i++) {
        readBuff[i] = 0x00;
    }

    CSL_init();
    //Disable interrupt
    IRQ_globalDisable();
    //Open McBSP channel
    hMcbsp = MCBSP_open(MCBSP_PORT1, MCBSP_OPEN_RESET);
    /* Get EventId's associated with MCBSP Port 1 receive and transmit */
    rcvEventID = MCBSP_getRcvEventId(hMcbsp);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 Clear any pending receive or transmit interrupts */
    IRQ_clear(rcvEventID);
    IRQ_plug(rcvEventID, &readISR);

    /* Write values from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o MCBSP control regs */
    MCBSP_config(hMcbsp, &MCBSP_READONLY_Config_test);

    /* Enable the MCBSP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IRQ_enable(rcvEventID);

    /* Enable MCBSP transmit and receive */
    MCBSP_start(hMcbsp,
      MCBSP_RCV_START ,
      0);

    IRQ_globalEnable();

    while(1);
}

// ISR to receive data
interrupt void readISR(void)
{
    readBuff[cnt] = MCBSP_read16(hMcbsp);
    cnt++;
    if (cnt == SIZE)
    {
        cn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