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什么会影响到模拟信号呢

楼主:
做一个GUI的板子,有转向检测,视频信号是模拟信号,但在转向时,汽车产生的方波信号会对板子造成影响,视频会出现干扰,转向检测电路以前是用稳压管的方案,效果很差,屏幕上很多横条纹,现在改为下图这样,用光耦隔离的方法,正常光线下基本正常,但在暗光(摄像头红外开启后)屏幕图像还是会出现波动现象。实测产生抖动的原因是GND上出现尖峰信号,加了电感隔离了,效果不好,求解决办法,谢谢!

光耦检测电路

光耦检测电路

网友A:
应该是发动机打线圈火花干扰,需要将电路板屏蔽处理

网友B:
是屏幕受到干扰还是摄像头受到干扰,要确认一下,地有很多地方都是联通的,加隔离要加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发动机打线圈火花干扰,需要将电路板屏蔽处理

不是的,就是转向触发时产生的方波信号造成的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屏幕受到干扰还是摄像头受到干扰,要确认一下,地有很多地方都是联通的,加隔离要加全面

应该是摄像头信号经过板子处理时收到了干扰吧,隔离就是图中加的电感,感觉没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摄像头信号经过板子处理时收到了干扰吧,隔离就是图中加的电感,感觉没什么作用。。。

那你确定在没有转向信号的时候,图像正常么,?暗场情况下,摄像头图像本身是不是就会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确定在没有转向信号的时候,图像正常么,?暗场情况下,摄像头图像本身是不是就会有问题

没问题的,各种情况都做过实验了

网友:
跟供电关系不大吧,现在是外部触发干扰到了内部电路

网友D:
GND上出现尖峰信号,加了电感隔离了-------
1,GND上的尖峰是相对哪个参考电平?
2,电感隔离,但是看你的图上应该是个磁珠的参数吧?对于这种较低频率的干扰,用磁珠隔离效果应该不好。其实最大的可能还是出在layout上,元件的布局和走线,避免干扰电流从电路中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GND上出现尖峰信号,加了电感隔离了-------
1,GND上的尖峰是相对哪个参考电平?
2,电感隔离,但是看你 ...

奥,谢谢了,那我去试试电感,上面确实说错了,应该是磁珠

网友E:
楼主电路中的磁珠无用,光耦两侧如果共地,那光耦也无用。干扰问题要全局分析,楼主图所及的局部没什么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中的磁珠无用,光耦两侧如果共地,那光耦也无用。干扰问题要全局分析,楼主图所及的局部没什么意义 ...

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我只是来解决问题的

网友D:
12V触发信号经过光耦的发光管后不要接入信号板的地(电感都不装),而是单独拉线回去,因为光耦只需要触发信号提供的电流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减少系统间的干扰。

网友F:
GND上出现尖峰信号,应该还是低频干扰
可以考虑使用共模滤波,如共模电感,可能体积大,但还是先试验合适选择参数看一下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V触发信号经过光耦的发光管后不要接入信号板的地(电感都不装),而是单独拉线回去,因为光耦只需要触发 ...

那倒车就需要两条线了,客户不愿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GND上出现尖峰信号,应该还是低频干扰
可以考虑使用共模滤波,如共模电感,可能体积大,但还是先试验合适 ...

就找到一个500多的,试了下没什么效果

网友G:
这可能是由于瞬间产生的大电流造成的整体电压畸变造成的,测试方案
1、首先将整个系统的供电断开,单独供电。
2、将单独供电的系统放入系统做测试。
3、如果出现问题,就如“qwqwqw2088”说的。
4、在供电入口增加,大的滤波电容和小的退偶电容。
5、如果,问题依旧。减小系统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倒车就需要两条线了,客户不愿意啊

你先要确认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再针对性地想对策。如果地线分离能消除这个干扰的话,那至少有一个方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我只是来解决问题的

既然是想解决问题,当然要先纠正错误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要确认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再针对性地想对策。如果地线分离能消除这个干扰的话,那至少有一个方向了。

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可能是由于瞬间产生的大电流造成的整体电压畸变造成的,测试方案
1、首先将整个系统的供电断开,单独供 ...

确实有可能,汽车的闪光器瞬间电流有3A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想解决问题,当然要先纠正错误的设计。

没办法,只是把问题说给他们了,怎么改是他们的事了。不过换光耦后效果确实好很多,并不是完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