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蜜蜂SLSTK2010A学习序列6:WDT测试

楼主:
      前段时间开发板拿回到供应商处测试了,使用板载的JLINK连接自己做的板子调试下程序搞不定,拿回去了好多天,测试说是好的,然后寄回来,回来测试还是不行,FAE搞了好久都没搞定,最后还是放弃了用板载JLINK调试自己的板子了,另外买了个调试器,还没到货,今天有点空,继续测试,这次来试试看门狗的功能。

小蜜蜂的MCU,看门狗的外设功能集成在PCA模块了,PCA模块用于信号的输入捕获,输出比较等功能,WDT和其中的模块2复用。

看门狗部分的框图,PCA0CPH2和PCA0H进行比较,匹配的时候就溢出导致看门狗复位,所以要不断的对PCA0CPH2赋任意值,然后PCA0CPL2的值自动载入PCA0CPH2,实现喂狗的功能。

看门狗的溢出时间计算,默认是看门狗时钟是系统时钟的12分频

打开Simplicity Studio V4版本,新建工程,导入例程

选择板卡的型号,并且选择对应的库

选择例程,

选择导出例程的存储位置,下一步到完成

本例程的功能是通过上电的时候判断复位源来实现LED的闪烁频率,如果是看门狗复位的话LED闪烁的比较快,其他复位的话LED闪烁比较慢。LED闪烁通过定时器TC2来完成,调用的两个函数里唯一的区别就是TC2的定时时间不同。

如果是正常复位启动的话,初始化看门狗,这里可以根据初始化的值,计算出看门狗的复位时间

主循环的内容,没有按键按下的话一直喂狗,有按键按下的话死在那里,直到按键松开,所以按键一直按的时间长点,超过看门狗复位时间的话,就会导致看门狗复位

编译程序下载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wudianjun200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jlink不好用我也遇到过 后来好像是自动升级固件好的
还有在电流测量时拔下板子jlink序列号会乱码 重插几次就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