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字输入输出电路原理讨论,使用的是D触发器

楼主:
1芯积分
我在对这个电路用示波器查看时,对改变输入,没有发现G\有下降沿;改变输出时,没有发现CLK有上升沿?这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
没有明白你想问什么,我记得昨天也是你问的一个D触发器的问题,我劝你还是把触发器搞懂再问这些问题,“对改变输入,没有发现G\有下降沿”G是什么东西?没有说明白,还有,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能够改变输出的?CLK指的是时钟脉冲,上升沿指的是时钟脉冲由低到高的跳变过程~~~~~~,上升沿的出现是由你的时钟脉冲发射器来形成的,跟你的输入输出貌似没有关系,如果你把输出信号当作时钟脉冲的话,只有在你改变的一瞬间才会有一个跳变,具体是什么,看你怎么变了

网友:
只要数据确实改变了,这个边沿肯定有,连续的边沿示波器容易抓到,如果只有一次脉冲,抓住不易.
别怀疑,只要失序对,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