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输出为什么到不了5v呢?

楼主:
5芯积分
题目要求16v输入,5v输出,但结果输出只有4v

网友A:
最直接的,先量一下芯片FB脚的电压是不是0.8V

网友A:
其次,请说明输出负载是怎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次,请说明输出负载是怎样的情况

目前输出端还没有连接负载,只是测了一下输出的电压,不是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先量一下芯片FB脚的电压是不是0.8V

我们FB引脚的电压是0.2v,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FB引脚的电压是0.2v,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呢?

0.2V也不对吧,按照你的参数,输出电压应该是FB电压的6倍,你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是不是变成脉冲电压了

网友A:
目测你因为用的洞洞板和插件模块,电源的滤波电容离得太远了吧,焊到芯片管脚附近去。

网友A:
还有你的外围元件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应该都要计算的吧

网友:
我在论坛“LM5117带不动负载”这个帖子里有提供TI官方的参数计算器下载方法,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先量一下芯片FB脚的电压是不是0.8V

仿真的结果都没有问题,FB等于0.8v,结果为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因为用的洞洞板和插件模块,电源的滤波电容离得太远了吧,焊到芯片管脚附近去。

即使焊到芯片管脚附近也没有多大用处吧,芯片和电容并没有直接的连接啊

网友A:
C7,C8,C19这类怎么不是和芯片管脚直接相连的呢?开关电源的工作状态与layout布局走线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7,C8,C19这类怎么不是和芯片管脚直接相连的呢?开关电源的工作状态与layout布局走线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嗯 好的,感谢您的耐心解答,我在重新焊一下,请问焊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外围元件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应该都要计算的吧

我想问的是电路的设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参数是自己算出来的

网友:
输出电压被拉低啦
洞洞板的器件分布的比较分散
电感距离芯片太远
对照手册典型电路和说明,检查电感,mosfet,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参数

网友A:
这种开关电源建议还是做个双面PCB会调试简单点,稳定可靠。用洞洞板焊接得要有经验的工程师才能做得符合设计要求,特别是地线以及接地点的处理。其实PCB打样也就几十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电源建议还是做个双面PCB会调试简单点,稳定可靠。用洞洞板焊接得要有经验的工程师才能做得符合设 ...

好的,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