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DIY基于STC8+TPS61165+霍尔开关的触摸LED小台灯小结

楼主: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小台灯,小结分享如下:
控制驱动原理图如下:

PCB如下:

焊好后如下:

整机电路框图如下:

      TPS61165是LED恒流驱动IC,这个IC淘宝买的,总体性能不错。由于串联的暖色LED是9个,比手册推介的3个要多,所以LED工作的最大电流没有达到我所设计的电流100mA。为避免IC过热保护,LED的最大电流由PWM控制在47.8mA左右,PWM的驱动频率为5--100KHz,LED亮度随正占空比增大而增加,反则减少。C1按手册的1uF,一工作IC发烫、LED闪烁,后来换成0.1uF就正常,可能LED较多就不能按手册做了。实测效率为79.8%,没能接近手册所说的“高达90%”,可能是L1和C1没调好吧,这里L1按手册为10uH。试亮了4个小时后,发现挺烫手的,想给IC加个小散热片,但不好搞。我用的封装是SOT23-6的,感觉有点怪:发热这么大,IC肚子下面也没接地盘,起码有个接地盘也有利散热啊。
    霍尔开关这里是用来省电控制的,台灯的盖子上贴一块直径4mm*厚度1mm的磁铁,当盖子盖合时霍尔动作控制MOS切断电路供电,试过TP4913和A3212感应距离都约为10mm。TP4913在电路中的功耗约20uA多(工作电压3V多),A3212的功耗比TP4913要低一点,不过A3212的额定工作电压为2.5--3.5V、极限是5V,试过4V也能用。还有霍尔开关下面铺地也是可以的,另外试过干簧管比霍尔开关要省电点但感应距离不如霍尔远。
    TTP224B做的触摸开关还不错,外壳约2mm厚都能感应到,但是第一块板出现充电时触摸开关就失控了,想是手机充电器对TTP224的干扰,试了在电池两端并上大电容也不行。焊第二块板时把C3、C8、C13由0.1uF都改成22uF后就没出现过失控的现象了,原因是什么还不清楚。
    MCU用的是STC8A8K32S4,MCU工作于省电模式,由定时器T0中断唤醒、T0定时时间为10ms,电路的工作电流约为1.6--2mA(工作电压为3V多)。PWM用的是15位增强型的,其工作原理与以往8位PWM的有较大区别,寄存器PWMC决定PWM的周期(比如要15位PWM时要设PWMC=32768(即2^15)才行),PWM0T1控制输出变为低电平、PWM0T2控制输出变为高电平。电池电压检测用的是内部ADC读取内部Bandgap值,通过公式算出来,效果还不错。
    PCB方面布局还不够优化,最糟糕的是TTP224的SSOP16封装画PCB时只检查了脚间距、没检查宽度,导致做出来偏宽,TTP224只能焊一边、另外一边只好用线接连了。
    另外,台灯的外壳由其他同事由3D打印机完成,这里就不说了。

网友:
能分享下代码么

网友:
主要是PWM的程序,你参考一下STC的函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