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15:0]data_mem [3200-1:0]读表资源不够

楼主:
1芯积分
网页看不清可以看我的文档

Altera官网的工程师:
     你们好,我在用FPGA设计DFT的仿真时碰到quartus 编译资源不够的问题,想问问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的仿真软件是modelsim6.5SE,quartus版本是quartus13.1SP4,问题具体如下:
1.   首先给出modelsim  仿真的结果图,
2.   Quartus编译结果
2.1        移植到quartus下进行编译,说明资源不够
参照官方文档,网址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quartushelp/13.1/mergedProjects/hdl/vlog/vlog_file_dir_ram.htm
(*ramstyle ="M-RAM"*) reg[15:0]data_mem [3200:0];将这个映射到RAM上,但编译结果还是这样的,
2.2屏蔽掉下图这个模块中的程序,
编译立马减少到
进入到SINCOS模块中,屏蔽掉
//(*ramstyle = "M-RAM"*)reg[15:0]data_mem [3200:0];
编译结果
定义不消耗资源。
写进去也不占用什么资源,同上的逻辑
但涉及到读表操作时,就会有这些问题,就会资源不够的问题

3  实验这几种写法编译得到的结果
(* ramstyle = "M512" *)reg[15:0]data_mem [`DFT_POINT-1:0];得到的结果,估计也不会太好,
(* ramstyle = "M9K" *)reg[15:0]data_mem [3200-1:0];编译结果不好,
请教问题的核心,是怎么解决这个读取问题,降低读取资源,时间越快越好。
时间我统计了一下,这么计算80点的乘法加法运算,需要100M时钟100clk1us)就可以实现,我程序中是算5个模块都编译不过去,我想算(50个模块*3=150)模块逻辑,时间在15us 以内。怎么建立这个需求。
怎么读表省资源

altera 官网求助.doc

altera 官网求助.doc

网友A:
资源不够,两个办法:1、减少存储器深度;2、换大一点器件试试

网友B:
看了文档,片上的ram资源并没有怎么使用,都是使用的逻辑资源和寄存器来实现的;暂时就少读一点,减少读的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源不够,两个办法:1、减少存储器深度;2、换大一点器件试试

目前设计深度不能改,改了精度不够,器件硬件电路定死了,暂时不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文档,片上的ram资源并没有怎么使用,都是使用的逻辑资源和寄存器来实现的;暂时就少读一点,减少读的 ...

存储器只能有两个读端口,我的需求是同一个点表里面每次同时读出50组80点不同的数据,我也试过RAM这种的,不能同时读出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