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bluez做蓝牙配对吗

楼主:
  • 系统:Linux平台:i386、ARM都试过
  • 工具:bluez工具集(hciconfig、hcitool、bluetoothd、rfcomm)、dbus
  • 软件版本:
    • bluez-4.101.tar.xz(bluez-5编译脚本没生成成功,blue-5有hcidump抓包工具)
    • dbus-1.4.14.tar.gz

bluez官网和源码里居然没任何帮助文档,比如,

  • /var/lib/bluetooth//目录是什么结构,上面需要建立什么文件
  • hcixx和rfcomm是什么关系
  • 运行rfcomm或hcixx之前是否需要启动bluetoothd
  • bluetoothd是否自动启用dbus服务
  • 如果需要手动启动dbus服务该怎么启动,这些配置文件要怎么设置
ls /etc/dbus-1/system.d/
bluetooth.conf

ls /usr/local/etc/dbus-1/
session.conf  session.d/    system.conf   system.d/
  • hciconfig hci0 piscan 可使设备既可见

  • hciconfig -a

  • hciconfig hci0 sspmode disable #关闭简易配对模式

  • hciconfig hci0 sspmode #查看简易配对模式状态 hci0: Type: BR/EDR Bus: UART BD Address: 20:70:02:A0:00:00 ACL MTU: 1021:8 SCO MTU: 64:1 Simple Pairing mode: Disabled

上面的命令都没问题

这个agent与bluez-4里的agent不一样,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用命令 agent -a hci0 pinCode bd_addr 可对蓝牙终端发起配对请求,其中 pinCode 是 pin 码, 简易配对模式下用不上;关闭简易配对模式时,被动配对方需要输入这个 pin 码才能完成配 对流程。最后面的参数就是要配对的目标蓝牙设备 MAC 地址了,可用扫描功能获得。

agent -a hci0 1234 F4:8B:32:39:D4:0E
Pincode request for device /org/bluez/1319/hci0/dev_F4_8B_32_39_D4_0E
Agent has been released

bluetoothd启动失败,貌似要打开D-bus,或者D-bus配置文件需要修改(我没做任何修改)

[root@TRK200 nfs]# bluetoothd -n -d
bluetoothd[1562]: Bluetooth daemon 4.37
bluetoothd[1562]: Enabling debug information
bluetoothd[1562]: parsing main.conf
bluetoothd[1562]: discovto=0
bluetoothd[1562]: pairto=0
bluetoothd[1562]: pageto=8192
bluetoothd[1562]: name=%h-%d             <------
bluetoothd[1562]: class=0x000100
bluetoothd[1562]: inqmode=0
bluetoothd[1562]: Key file does not have key 'DeviceID'
bluetoothd[1562]: Unable to get on D-Bus
[root@TRK200 nfs]#

配置文件应该是这个

[root@TRK200 nfs]# cat /etc/bluetooth/main.conf
[General]

# List of plugins that should not be loaded on bluetoothd startup
#DisablePlugins = network,input

# Default adaper name
# %h - substituted for hostname
# %d - substituted for adapter id
Name = %h-%d                                <------

# Default device class. Only the major and minor device class bits are
# considered.
Class = 0x000100

# How long to stay in discoverable mode before going back to non-discoverable
# The value is in seconds. Default is 180, i.e. 3 minutes.
# 0 = disable timer, i.e. stay discoverable forever
DiscoverableTimeout = 0

# How long to stay in pairable mode before going back to non-discoverable
# The value is in seconds. Default is 0.
# 0 = disable timer, i.e. stay pairable forever
PairableTimeout = 0

# Use some other page timeout than the controller default one
# which is 16384 (10 seconds).
PageTimeout = 8192

# Discover scheduler interval used in Adapter.DiscoverDevices
# The value is in seconds. Defaults is 0 to use controller scheduler.
DiscoverSchedulerInterval = 0

# What value should be assumed for the adapter Powered property when
# SetProperty(Powered, ...) hasn't been called yet. Defaults to true
InitiallyPowered = true

# Remember the previously stored Powered state when initializing adapters
RememberPowered = true

# Use vendor, product and version information for DID profile support.
# The values are separated by ":" and VID, PID and version.
#DeviceID = 1234:5678:abcd

# Do reverse service discovery for previously unknown devices that connect to
# us. This option is really only needed for qualification since the BITE tester
# doesn't like us doing reverse SDP for some test cases (though there could in
# theory be other useful purposes for this too). Defaults to true.
ReverseServiceDiscovery = true

一段日志

[root@TRK200 /]# hciconfig hci0 up

[root@TRK200 /]# hcitool scan
Scanning ...
        C0:14:3D:C1:3C:72       WIN-QEGCEAT2FS3
        78:02:F8:D2:CA:2E       QCOM-BTD
        2C:57:31:D8:A2:05       nimei                   <---- 我的手机

[root@TRK200 /]# l2ping  2C:57:31:D8:A2:05
Ping: 2C:57:31:D8:A2:05 from 00:1A:7D:DA:71:11 (data size 44) ...
44 bytes from 2C:57:31:D8:A2:05 id 0 time 32.16ms
44 bytes from 2C:57:31:D8:A2:05 id 1 time 30.25ms
^C2 sent, 2 received, 0% loss

[root@TRK200 /]# cat /etc/bluetooth/rfcomm.conf
#
# RFCOMM configuration file.
#

rfcomm0 {
        # Automatically bind the device at startup
        bind yes;

        # Bluetooth address of the device
        device 2C:57:31:D8:A2:05;             <------- 修改成我的手机

        # RFCOMM channel for the connection
        channel 1;

        # Description of the connection
        comment "Example Bluetooth device";
}
[root@TRK200 /]# rfcomm bind /dev/rfcomm0           <---  绑定并创建设备节点

[root@TRK200 /]# hcitool cc 2C:57:31:D8:A2:05        <---- 要尝试连接几次才能成功
[root@TRK200 /]# hcitool con
Connections:
[root@TRK200 /]# hcitool cc 2C:57:31:D8:A2:05
[root@TRK200 /]# hcitool con      <------- 得到一次连接成功的过程,很短暂,如果不配对几秒后消失
Connections:
        < ACL 2C:57:31:D8:A2:05 handle 70 state 1 lm SLAVE
[root@TRK200 /]# cat /dev/rfcomm0    <------- 据说如果成功,手机端会提示输入pin码,但我没有
cat: can't open '/dev/rfcomm0': Connection refused

网友A:
虽然开发蓝牙都搞了好多年了,还没有玩过blueZ,有空得玩一下^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开发蓝牙都搞了好多年了,还没有玩过blueZ,有空得玩一下^_^

我连蓝牙连接通信流程都不太清楚,去蓝牙官网找了Core规范文档,2000多页,即使是我关心的鉴权也有百来页,好晕!有啥中文好读、短小的蓝牙文档可简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连蓝牙连接通信流程都不太清楚,去蓝牙官网找了Core规范文档,2000多页,即使是我关心的鉴权也有百来页 ...

依你的情况 ,只看第三部分一第6部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