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液位的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功能概述和其动图演示

楼主:
工作原理:
光电水位传感器内部包含一个近红外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光敏接收器。发光二极管所发出的光被导入传感器顶部的透镜。当液体浸没光电水位传感器的透镜时,则光折射到液体中,从而使接收器收不到或只能接收到少量光线。(看下图左侧)光电水位传感器通过感应这一工况变化,接收器可以驱动内部的电气开关,从而启动外部报警或控制电路。如果没有液体,则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直接从透镜反射回接收器。(看下图右侧

一体式光电水位传感器:
主要用在机器与水箱不分离的电器设备中,如热水器、马桶、浴缸、饮水机等。

分离式光电
水位传感器
主要用于水箱需要移动、水箱与机器分离的电器设备,如咖啡机、蒸汽微波炉、加湿器、喷脸机、自动冲奶机等。如水箱需要拿出清洗的,或者需要检测水箱是否在机器中的。

多点式光电水位传感器:
主要用于需要同时检测多个液位点的电器设备。

以上是反射式光电液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功能,而对射式的暂时就不介绍了。

网友:
功能作用:
把光电式液位开关安装于机器水箱的底部,当水位降落至低位时,光电式液位开关会给出信号提示缺水状态,设备接收到信号后则停止工作,会自动进入加水的状态;安装在侧面,当加水到一定的位置,光电式液位开关也会给出信号,从而设备停止加水工作,防止水满溢出。

主要功能就是检测液位,可以起到缺水保护(低液位检测)、防水满溢出(高液位检测)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