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会偷懒的BUG

楼主:
遇到一个奇怪的bug,非要设置断点监视单片机运行才能正常执行,全速运行后似乎单片机会自动跳过某一行,请教高人:
芯片用的是STM32F429

void TimeRefresh(void)
{
        static u16 time_reg=0xFFFF;
        u16 buf16=CUS_RTCTimeGet()>>8;
        if (buf16!=time_reg)
        {
                time_reg = buf16;
                DispTime();
        }
}

以上是一个显示时间刷新函数,现在有个问题时间老是停住不被刷新,仿真后在if里面“time_reg = buf16;”行设置断点发现程序根本不会进入if里面运行,但是如果在“u16 buf16=CUS_RTCTimeGet()>>8;”行设置断点后又能进入if条件从而成功刷新时间不知道做何解,可能有人会怀疑是CUS_RTCTimeGet()函数调用太频繁导致,特别说明一下此问题函数我是1秒才调用1次的。另外我再附上CUS_RTCTimeGet()函数:
u32 CUS_RTCTimeGet(void)
{
        u32 buf32;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HAL_RTC_GetTime(&hrtc,&RTC_TimeStruct,RTC_FORMAT_BCD);
        buf32=(RTC_TimeStruct.Hours<<16)|(RTC_TimeStruct.Minutes<<8)|RTC_TimeStruct.Seconds;
        return buf32;
}

网友A:
把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调低一点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调低一点看看呢。
是这个地方吗:
可以试下,能不能换个方法加个关键字阻值编译器优化,buf16加个volatile修饰?

网友:
低8位被右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地方吗:
可以试下,能不能换个方法加个关键字阻值编译器优化,buf16加个volatile修饰?

优化等级是在这里改;volatile你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
低8位是秒,我这个函数里面不需要显示秒

网友:
我的单片机会偷懒

加了volatile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于临时变量默认都是volatile,没有必要加),不到万不得已不想修改优化等级,关键貌似和优化等级没有关联,因为在“u16 buf16=CUS_RTCTimeGet()>>8;”行设置断点后就能正常刷新时间,未设置该行断点时查看buf16值发现为上次函数调用值。
貌似非要在关键位置设置断点监视单片机运行才能正常刷新时间,全速运行后他就会偷懒跳过“u16 buf16=CUS_RTCTimeGet()>>8;”行运行,真是个贱骨头

网友:
又发现一个神奇的地方:仿真的时候只要打开RTC状态监视:Peripherals→System Viewer→RTC就又可以正常刷新时间了,我似乎想到了有个叫镜像寄存器的东东可能和这个有关,看下资料先

网友: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HAL库本身有问题,具体原因就不深究了,总之将“u16 buf16=CUS_RTCTimeGet()>>8;”改为“u16 buf16=RTC->TR>>8;”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