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图中电路,C1和C2就是电容的放电回路怎么走

楼主:
C1,在火零线之间上电充电以后,放电回路怎么走呀?R1-D3后,D1反接不通吧???

网友:
“C1,在火零线之间上电充电以后,放电回路怎么走呀?”

理论上,无路可走。实际上,二极管反向总有一点点漏电流。

网友A:
我严重怀疑你这个电路是错的!

网友:
整流桥之前,在L,N直接加的这堆东西是想起到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严重怀疑你这个电路是错的!

同意。
如果电容两端并联有电阻,那么电容有放电回路,靠电容充电,可以减少市电两条线上差模脉冲干扰(有点像是反激开关电源功率管集电极或者漏极上的RCD吸收电路)。但现在的电路,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
这样使用电容和二极管,对抑制两条电源线上脉冲干扰的作用,还不如使用共模电感和X电容。

网友:
既然用到了光耦,应该不是用于抑制干扰的吧?估计是啥检测电路,比如过零,但是没有设计好,或者抄错了。

网友:
另外,CX1和CX2名称改为CY1和CY2会比较好,这个位置实际上是Y电容。而X电容是加在L、N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