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采集

楼主:
  我现在在用无线龙的cc2530的底板拓展心率传感器信息的采集以及组网这一部分。可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在ADC采集时,原先代码通过电压值范围判断是哪个传感器,我不知道心率传感器范围?进而不知道怎么采集心率信息。我们卡在这很久了,求指导,万分感谢!!!

无线龙原始i/o代码
--------------------------------------------------------
//Initialization I/O for sensor
// IO口初始化
//--------------------------------------------------------
void InitSensorIO(void)
{
        INT8U Value;

        IO_DIR_PORT_PIN1(2, 0, IO_OUT);//VCC_33 电源开关

        P2_0 = 1;//打开VCC_33 电源

        IO_DIR_PORT_PIN1(0, 4, IO_IN);//电池电压测试
        P0INP |= 0x10;

        ugOled9616int();

        IO_DIR_PORT_PIN1(0, 5, IO_IN);//SEL1
        IO_DIR_PORT_PIN1(0, 7, IO_IN);//SEL2

        Value = ReadSensorAdc(5);//采集SEL电压

        if(P0_7 == 0)//SEL2 = 0
        {
                if((Value>0x01) && (Value<0x07))//红外测距
                {
                        SensorNum = 24;
                }
                if((Value>0x06) && (Value<0x11))//点阵屏
                {
                        SensorNum = 1;
                }
                else if((Value>0x10) && (Value<0x1B))//4位数码管
                {
                        SensorNum = 2;
                }
                else if((Value>0x1A) && (Value<0x26))//高精温湿度传感器
                {
                        SensorNum = 3;
                }
                else if((Value>0x25) && (Value<0x31))//普通温度、光敏、蜂鸣器
                {
                        SensorNum = 4;
                }
                else if((Value>0x30) && (Value<0x3C))//压力传感器
                {
                        SensorNum = 5;
                }
                else if((Value>0x3B) && (Value<0x4A))//继电器
                {
                        SensorNum = 6;
                }
                else if((Value>0x49) && (Value<0x56))//雨滴传感器
                {
                        SensorNum = 7;
                }
                else if((Value>0x55) && (Value<0x59))//红外传感器
                {
                        SensorNum = 8;
                }
                else if((Value>0x58) && (Value<0x6A))//振动传感器
                {
                        SensorNum = 9;
                }
                else if((Value>0x69) && (Value<0x70))//加速度传感器
                {
                        SensorNum = 10;
                }
                else if((Value>0x6F) && (Value<0x7A))//电表传感器
                {
                        SensorNum = 21;
                }

        }
        else//SEL2 = 1
        {
                if((Value>0x5) && (Value<0x11))//可燃气体传感器
                {
                        SensorNum = 11;
                }
                else if((Value>0x10) && (Value<0x1B))//DAC输出传感器板
                {
                        SensorNum = 12;
                }
                else if((Value>0x1A) && (Value<0x26))//红外温度传感器
                {
                        SensorNum = 13;
                }
                else if((Value>0x25) && (Value<0x31))//超声波传感器
                {
                        SensorNum = 14;
                }
                else if((Value>0x30) && (Value<0x3C))//电机模块
                {
                        SensorNum = 15;
                }
                else if((Value>0x3B) && (Value<0x4A))//霍尔传感器
                {
                        SensorNum = 16;
                }
                else if((Value>0x49) && (Value<0x56))//高亮LED控制
                {
                        SensorNum = 17;
                }
                else if((Value>0x55) && (Value<0x59))//火焰传感器
                {
                        SensorNum = 18;
                }
                else if((Value>0x58) && (Value<0x6A))//玻璃破碎传感器
                {
                        SensorNum = 19;
                }
                else if((Value>0x69) && (Value<0x70))//门磁传感器
                {
                        SensorNum = 22;
                }
                else if((Value>0x6F) && (Value<0x7A))//红外转发传感器
                {
                        SensorNum = 20;
                }

        }

        switch(SensorNum)
        {
                case 1://点阵屏
                        IO_DIR_PORT_PIN1(1, 4, IO_OUT);//DT_595
                        IO_DIR_PORT_PIN1(1, 5, IO_OUT);//LT_595
                        IO_DIR_PORT_PIN1(1, 7, IO_OUT);//SCK_595

                        P1_4 = 0;
                        P1_5 = 0;
                        P1_7 = 0;

                        Write595(0X00);
                        Write595(0xff);
                        P1_5 = 1;
                        P1_5 = 0;//重启时无显示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LED8*8   ", 12 , 1);
                break;

                case 2://数码管
                        IO_DIR_PORT_PIN1(1, 4, IO_OUT);//DT_595
                        IO_DIR_PORT_PIN1(1, 5, IO_OUT);//LT_595
                        IO_DIR_PORT_PIN1(1, 7, IO_OUT);//SCK_595
                        P1_4 = 0;
                        P1_5 = 0;
                        P1_7 = 0;

                        IO_DIR_PORT_PIN1(0, 0, IO_OUT);//WM0
                        IO_DIR_PORT_PIN1(0, 1, IO_OUT);//WM1
                        IO_DIR_PORT_PIN1(0, 2, IO_OUT);//WM2
                        IO_DIR_PORT_PIN1(0, 3, IO_OUT);//WM3

                        P0 &= 0xf0;

                        LEDDISPFUN();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LED*4    ", 12 , 1);
                break;

                case 3://高精温湿度传感器

                        SHT1X_INT();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Humidity  ", 12 , 1);

                break;

                case 4://普通温度、光敏、蜂鸣器
                        IO_DIR_PORT_PIN1(1, 6, IO_OUT);//BEEP
                        P1_6 = 1;//OFF

                        IO_DIR_PORT_PIN1(1, 4, IO_OUT);//CS_TC77
                        IO_DIR_PORT_PIN1(1, 5, IO_OUT);//SCK_TC77
                        IO_DIR_PORT_PIN1(1, 7, IO_IN);//DAT_TC77

                        IO_DIR_PORT_PIN1(0, 1, IO_IN);//Lingt
                        P0INP |= 0x02;

                        CS_TC77 = 1;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Temp/Light ", 12 , 1);
                break;

                case 5://压力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Pressure
                        P0INP |= 0x01;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Pressure  ", 12 , 1);
                break;

                case 6://继电器
                        IO_DIR_PORT_PIN1(1, 4, IO_OUT);//K1
                        IO_DIR_PORT_PIN1(1, 5, IO_OUT);//K2

                        P1_4 = 0;
                        P1_5 = 0;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Relay    ", 12 , 1);
                break;

                case 7://雨滴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Raindrop
                        P0INP |= 0x01;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Raindrop  ", 12 , 1);

                break;

                case 8://红外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Infrared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Infrared  ", 12 , 1);
                break;

                case 9://振动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1, 4, IO_OUT);//BEEP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Shake

                        PICTL |= 0x08;        //Port 0, inputs 3 to 0 interrupt enable.
                        PICTL |= 0x01;        //Falling edge on input gives interrupt

                        P0IEN |= 0x01;//Port 0, inputs 0 interrupt enable.

                        IEN1 |= 0x20;        //Port 0 interrupt enable

                        P0IFG &= 0xfe; //Clear any pending interrupts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Shake    ", 12 , 1);

                break;

                case 10://加速度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X-Acceler
                        IO_DIR_PORT_PIN1(0, 1, IO_IN);//Y-Acceler
                        IO_DIR_PORT_PIN1(0, 4, IO_IN);//Z-Acceler
                        P0INP |= 0x13;

                        IO_DIR_PORT_PIN1(1, 4, IO_OUT);//SLEEP
                        IO_DIR_PORT_PIN1(1, 5, IO_OUT);//G-SEL

                        P1_4 = 1;//No Sleep
                        P1_5 = 0;//G-sel=1.5g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Acceleration", 12 , 1);
                break;

                case 11://可燃气体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ADC IN
                        P0INP |= 0x01;

                        IO_DIR_PORT_PIN1(1, 4, IO_OUT);//SLEEP

                        P1_4 = 1;//打开可燃气体电源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Gas    ", 12 , 1);
                break;

                case 12://DAC
                        HalUARTInit();//初始化串口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DAC-OUT  ", 12 , 1);
                break;

                case 13://红外测温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1, 7, IO_IN);//DRDY IN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TMP006   ", 12 , 1);
                break;

                case 14://超声波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ECHO IN

                        IO_DIR_PORT_PIN1(1, 4, IO_OUT);//TRIG OUT
                        P1_4 = 0;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Ultrasonic ", 12 , 1);
                break;

                case 15://电机模块

                        HalUARTInit();//初始化串口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Motor   ", 12 , 1);
                break;

                case 16://霍尔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Hall   ", 12 , 1);
                break;

                case 17://高亮LED控制
                        Timer34int();
                        PERCFG |= 0x20;//Timer3管脚关联
                        P1SEL |= 0x40;
                        P1DIR |= 0x40;
                        P1_6 = 0;
                        //ChangT3Cmp0Val(250);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LED-LIGHT ", 12 , 1);
                break;

                case 18://火焰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FLAME   ", 12 , 1);
                break;

                case 19://玻璃破碎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1, 7, IO_OUT);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

                        P1_7 = 1;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GLASS   ", 12 , 1);
                break;

                case 20://红外转发传感器
                        HalUARTInit();//初始化串口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Remote   ", 12 , 1);
                break;

                case 21://电表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0, 0, IO_OUT);
                        P0_0 = 0;
                        ParitySet = 1; //校验标致位置1
                        HalUARTInit();//初始化串口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Ammeter  ", 12 , 1);
                break;

                 case 22://门磁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Magnetism ", 12 , 1);
                break;

                case 24://红外测距传感器
                        IO_DIR_PORT_PIN1(0, 0, IO_IN);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DistanceTest", 12 , 1);
                break;

                default:
                        LcdPutString16_8(0, 0,  (void*)" No Sensor  ", 12 , 1);
                break;
        }
}

//----------------------------------------------------------
//Read Sensor ADC value
//读取AD值
//输入:通道名
//返回:8位AD值
//----------------------------------------------------------
INT8U ReadSensorAdc(INT8U channel)
{
        INT8U temp;
        temp = HalAdcRead(channel,HAL_ADC_RESOLUTION_8);
        return temp;
}

网友A:
看一下原来的原理图

网友B:
啥板子啊,这么多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原来的原理图

是底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板子啊,这么多的传感器?

无线龙综合实例代码上改的

网友:
这是底板和2530的原理图

SMBD-V11(pads2007).pdf

CC2530 模块.pdf

网友A:
SEL1和SEL2对应的哪2个GPIO
"Value = ReadSensorAdc(5);//采集SEL电压"对应ccxxxx哪个引脚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EL1和SEL2对应的哪2个GPIO
"Value = ReadSensorAdc(5);//采集SEL电压"对应ccxxxx哪个引脚的电压?

sel1 和sel2分别是p0_5和p0_7
采集p0_5应该是这样的

#define IO_DIR_PORT_PIN1(port, pin, dir)  \
   do {                                  \
      if (dir == IO_OUT)                 \
         P##port##DIR |= (0x01<<(pin));  \
      else                               \
         P##port##DIR &= ~(0x01<<(pin)); \
   }while(0)

// Where port={0,1,2}, pin={0,..,7} and dir is one of: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l1 和sel2分别是p0_5和p0_7
采集p0_5应该是这样的

P05和P07连接到U11-A处,再没看到其它电路

网友:
没看原理图,但是我猜测是不同的传感器上装了不同的分压电阻,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识别电压而已。这个需要软件和传感器模块配合。

网友D:
原先代码通过电压值范围判断是哪个传感器-------这个ADC口应该只是用于识别与底板相连的是哪个模块而已吧?你要新增加一个不在官方列表中的心率模块,可以考虑接到另一个ADC口,按照心率模块的说明去编算法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先代码通过电压值范围判断是哪个传感器-------这个ADC口应该只是用于识别与底板相连的是哪个模块而已吧? ...

怎样去添加一个ADC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