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负载能不能用这种蓝色的电位器呢?

楼主:
5芯积分

电源输出是5v,电流要求达到3A,我想测一下在电压达到5v的情况下电流能否达到3A   接负载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用这种蓝色电位器当做负载呢?如果不能那该用什么滑变当负载呢?我只需要(5v除以3A等于)1.6欧的电阻就行了,不知道需不需要考虑电位器的额定电流能不能通过3A

网友:
5V×3A=15W
作为负载的电阻至少须能承受这么大的功率才行,能不能用查下器件手册便知。

网友:
貌似不可行,建议采用功率电阻,一个不够,可以几个并联,串个电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3A=15W
作为负载的电阻至少须能承受这么大的功率才行,能不能用查下器件手册便知。

好的 谢谢您的解答 只需要考虑功率就可以吗,不用考虑额定电流吗

网友:
买个水泥可调电阻就好了

网友:
图示的为信号调整用,不宜用于你的电源输出测试功率。建议:可以使用线绕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