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使用I2C接口驱动I2C外设DS3231

楼主:
    pyboard上面有I2C类库可以供我们调用,根据邵版主的原话,I2C类库所挂载的I2C接口是STM32F405RG的硬件I2C接口,非GPIO模拟的I2C接口。
硬件连线,DS3231连接pyboard的I2C2接口,即PB10和PB11:

   micropython使用类库操作接口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新建对象来操作,对对象进行操作就是对硬件接口进行操作:

i2c = I2C(2)
i2c = I2C(2,I2C.MASTER)
#新建一个I2C类的对象i2c,调用类的构造函数,设置I2C2接口的模式为Master即主机模式,接口类型为Master即主机的I2C

第二种操作方式则是直接用类的成员进行操作,与C++的直接操作类的成员函数有异曲同工之妙(类似A::function()):

pyb.I2C(2,I2C.MASTER)
#直接调用I2C类的构造函数,设置I2C2接口的模式为Master即主机模式,接口类型为Master即主机的I2C

来看看相应的代码:

from pyb import I2C
#引入I2C类库

pyb.I2C(2,I2C.MASTER)
#直接调用I2C类的构造函数,设置I2C2接口的模式为Master即主机模式,接口类型为Master即主机的I2C

pyb.I2C(2).scan()
#调用scan()成员函数,扫描I2C2总线接口上面的硬件外设,像DS3231的硬件地址是0x68,也就是十进制的104,如果DS3231连接正常的话,就会显示[104]

pyb.I2C(2).is_ready(0x68)
#检测DS3231是否连接正常

pyb.I2C(2).mem_write(5,0x68,0)
#在DS3231的[0]号寄存器上写入字节[5]

while True:
        data=pyb.I2C(2).mem_read(7,0x68,0)
        #从DS3231的0号寄存器开始读取7个寄存器的值
        hour=((data[2]>>4)*10)+(data[2]&0x0f)
        #取出小时寄存器,进行BCD码转成字节的运算
        print(hour,end="")
        不换行
        print(':',end="")

        minute=((data[1]>>4)*10)+(data[1]&0x0f)
        print(minute,end="")
        print(':',end="")

        second=((data[0]>>4)*10)+(data[0]&0x0f)
        print(second)

        pyb.delay(1000)

网友:
pyb和machine库都支持I2C,不过一般推荐使用machine,这样通用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