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s D功放输出的LC滤波器是否可以去除?

楼主:
背景:根据资料和实际测试显示:一颗Class D功放在不同功率下的EMI噪声不同。当<10W时,CE和RE的低频段噪声很低。
         而且移除输出的LC滤波器(移除C为了过流保护),CE和RE仍然噪声不高,但是明显会出现PWM的谐波。此时,声音也是听不出差
         异。

但是,许多资料里面都提到,LC是为了去除PWM载波,使它的波形满足人耳可听的范围。
那么,LC这到底只是个滤波作用的器件,还是其实是和Class D一体的需要满足功能需要的?
           LC到底可不可以去掉?会影响音质和效率吗?影响多少?

网友:
持续关注一下

网友:
D类放大器的PWM频率远高于音频上限,人耳是听不到的。
另外,扬声器的纸盆振动也跟不上PWM的频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扬声器本身就是低通滤波器。所以去掉D类放大器输出端的LC滤波器,人耳听不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但是,建议保留D类放大器输出端的LC低通滤波电路,因为该滤波电路对EMI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建议保留D类放大器输出端的LC低通滤波电路,因为该滤波电路对EMI有影响。

SPK都是有L参数的,基本都在uH级别,所以负载似乎就可以满足转换需要. 而一般Class D芯片测试做的都是满功率的EMC,此时CE RE噪声都是比较大。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针对不同应用,可能只有最大功率的一半甚至最小,此时光从EMC角度的话,使用LC看起来就没有必要了。
而且+LC不是对效率 THD+N等都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K都是有L参数的,基本都在uH级别,所以负载似乎就可以满足转换需要. 而一般Class D芯片测试做的都是满 ...

而且+LC不是对效率 THD+N等都有影响吗?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好像对效率和THD影响相当小。

网友:
1,不是所有D类功放都支持无滤波器的设计的,与功放的拓扑结构有关。
2,一般小功率的设计才去考虑省掉滤波器,因为EMI测试可能会比较麻烦。比如手机、MP3、小音箱等1~2W的功率,又对成本敏感的产品。
一些参考文献:http://www.doc88.com/p-09626828780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