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细分控制步进电机,电机的相电流的换向点和PWM占空比的换向点不一致

楼主:
(图片)

网友:
细分的基本原理,步进电机的电流按照占空比的规律向上升高

网友:
没得高见

网友A:
你的是以表确定的换向点,还是以换向点再去查的表。

网友:
就看图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以表确定的换向点,还是以换向点再去查的表。

以表确定的换向点

网友:
调整查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