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fr2110 进行序列通道采集问题

楼主:
MSP430 fr2110  进行序列通道采集问题
我设置了A5通道与A1通道,通道选择了A5
在进入调试,按F8,数值都是正确的。
再次按F8,并且手按住温度传感器,数值却没有任何变化。手松开也是一样
然而,我采用单通道采集A5或者A1,怎么按F8,数值都变化一次
求大佬解答
附上代码

float ADC_Result[6]={0};                                    // 8-bit ADC conversion result array
int i = 5;
float temp_1;
float temp_2;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Configure ADC A0~2 pins
    P1SEL0 |= BIT0 + BIT1 + BIT2 + BIT5;
    P1SEL1 |= BIT0 + BIT1 + BIT2 + BIT5;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PM5CTL0 &= ~LOCKLPM5;

    // Configure ADC
    ADCCTL0 |= ADCSHT_5 | ADCMSC | ADCON;                       // 16ADCclks, MSC, ADC ON
    ADCCTL1 |= ADCSHP | ADCCONSEQ_1 | ADCSSEL_1;                // ADC clock ACLK, sampling timer, s/w trig.,single sequence
    ADCCTL2 |= ADCRES_1;                                       // 8-bit conversion results
    ADCMCTL0 |= ADCINCH_5 | ADCSREF_0;                          // A0~2(EoS); Vref=1.5V
    ADCIE |= ADCIE0;                                            // Enable ADC conv complete interrupt

    __delay_cycles(400);                                        // Delay for reference settling
    __no_operation();

    while(1)
    {
        while(ADCCTL1 & ADCBUSY);                                // Wait if ADC core is active
        ADCCTL0 |= ADCENC | ADC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Only for debug
        temp_1 = ADC_Result[1] * 33/10/1024*1000 ;
        temp_2 = ADC_Result[5] * 33/10/1024*1000;
        __delay_cycles(5000);
        __no_operation();
    }
}

// AD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ADC_VECTOR))) ADC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IV,ADCIV_ADCIFG))
    {
        case ADCIV_NONE:
            break;
        case ADCIV_ADCOVIFG:
            break;
        case ADCIV_ADCTOVIFG:
            break;
        case ADCIV_ADCHIIFG:
            break;
        case ADCIV_ADCLOIFG:
            break;
        case ADCIV_ADCINIFG:
            break;
        case ADCIV_ADCIFG:
            ADC_Result[i] = ADCMEM0;
            if(i == 0)
            {
                ADCCTL0 &= ~ADCENC;
                i = 5;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st LPM0
            }
            else
            {
                i--;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