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LP进行串口通讯,得不到结果

楼主:
1芯积分
用MSP430F5529LaunchPad进行uart串口调试,用的是IAR,通过USB口进行通讯,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没反应。试了好多程序,一直不行。这是一个程序,希望有人帮帮忙解答。

网友:
检查下TXD RXD 新的好像可以两个方向插,具体的看下说明文档。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其它的看下你的软件,除了这块,其他的可以跑起来吗?

网友A:
是不是打开串口错误了,一个串口是仿真用的,一个通信串口,直接使用官方dem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打开串口错误了,一个串口是仿真用的,一个通信串口,直接使用官方demo

选的UART串口。例程用过好多,官方的和论坛上找的,都不行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