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细铁丝能通过3A的电流吗?

楼主:
5芯积分
这是我们焊的电路板,但是担心后面的这种连线铁丝太细了,通不过3A的电流,不知道这种细铁丝可以用吗?

网友A:
铁丝?你拿块磁铁试试,看是否能吸起来,或者拿根缝纫用的针对比一下磁铁对你的铁丝和缝纫针的吸引力。

网友:
你按照导线截面每平方毫米5A计算就知道了。

网友:
3A有点细了

网友:
电子行业中,能够被磁铁吸引的金属丝相当少。一种是玻璃封装的二极管或者三极管,其引线是可以被磁铁吸引的。那是一种合金,其热膨胀系数与玻璃相同(这样才能够保证玻璃与引线之间不漏气)。另一种是某些轴向引出的电阻引线帽。

网友B:
可以,以前把电工用的电源花线(外面有布包的软线)里面的一细丝当作保险丝,就可通过1000W的电炉。你也可找一个1000W的用电器做实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以前把电工用的电源花线(外面有布包的软线)里面的一细丝当作保险丝,就可通过1000W的电炉。你也可 ...

花线并不一定要包布啊,绞起来像麻花的两股线,都叫花线。细铜丝作为一次性保险器是可以的,可换丝的不建议,座子容易氧化严重,到后来很容易烧丝。保换丝的保险用铅锡合金有它的道理,应急搞一两次可以,别当法宝用。

网友:
以防万一,直接镀锡上去

网友D:
呵呵,高手也有犯晕的时候呀!导电能力的大小主要是看功率,W=I*I*R,如果电阻很小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要看导线的长度,通常的单位长度是米。要计算在把长度考虑进去,实际长度L,R=σ*L/A,就可以了,用你的表里的值,mm/1000,在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高手也有犯晕的时候呀!导电能力的大小主要是看功率,W=I*I*R,如果电阻很小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要看 ...

跟长度关系不大,长度只决定损耗,而不会对导线有损害。限制载流量的因素有多种。
由导线的额定温升决定允许的电流,高压线额定温度80度,线路设计按夏天满载时温升40度考虑。但冬天半载时温升只有10度,可能结冰压断线路。需要融冰。
由允许的压降决定电流(给定导线)或决定截面积(给定电流),某家若离变压器10公里,对不起,空调是别想装了,搞不好冰箱都不能顺利启动,点几颗节能灯还凑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长度关系不大,长度只决定损耗,而不会对导线有损害。限制载流量的因素有多种。
由导线的额定温升决定 ...

有点颠覆我的科学观!根据我学过的知识,直流电流流过导体时,会产生垂直于电流方向的磁场,如果周围没有变化的磁场,其能量转换主要由导体的电阻作用决定,主要转化成“热”量。热能应该是导致温升的主要因数吧。W=I*I*R应该是这个规律吧,当然长距离的输配电线路的温升还与环境和材料物理特性有关,但是导线的材料在制造后电阻值会受温度影响,但是不会像半导体那样的剧烈(温度指-30~150C)。
最后想说:导线的截面积一定的情况下,电阻基本是由长度决定的!温升的主要因素是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点颠覆我的科学观!根据我学过的知识,直流电流流过导体时,会产生垂直于电流方向的磁场,如果周围没有 ...

导线被烧断是由线损耗引起的,这么说的话确实是跟电阻有关,但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一根导线的电阻分布不应该是比较均匀的吗,这样的话电线的损耗分布在这跟线的范围内也差不多的吧(比如发热),那为什么导线往往只是被烧断了一个节点呢而不是整根导线烧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颠覆我的科学观!根据我学过的知识,直流电流流过导体时,会产生垂直于电流方向的磁场,如果周围没有 ...

这也算科学观? 横看成岭侧成峰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导线被烧断是由线损耗引起的,这么说的话确实是跟电阻有关,但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一根导线的电阻分布不应 ...

导线截面是均匀的,电阻大体上也是均匀的,但是导线的散热可不是均匀的,导线两端固定导线处的金属物体(例如压线螺钉)散热能力远比导线中部强。
导线是否烧毁(熔断),与导线温度有关。既然导线两端散热比较好,那么导线烧毁(熔断)总是在中部,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导线被烧断是由线损耗引起的,这么说的话确实是跟电阻有关,但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一根导线的电阻分布不应 ...

变压器绕组是由一根长导线绕成的。干式变压器(不浸在油中)桶形绕组端部就比绕组内部散热好,外表面比内层散热好。拆个烧毁的变压器,往往外表面烧得不厉害,内部的铜线已经熔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颠覆我的科学观!根据我学过的知识,直流电流流过导体时,会产生垂直于电流方向的磁场,如果周围没有 ...

温升不仅与发热功率有关(发热功率当然遵守电阻乘以电流平方的关系),也与散热有关。裸露在空气中的导线散热很好,比变压器中绕在一起的导线散热容易得多。所以变压器绕组温度容易升高,裸露在空气中的导线温度不容易升高。由此,受温升限制的载流量,裸露导线要比变压器中绕组导线高得多。
3楼说“按照导线截面每平方毫米5A计算就知道了”,那是小型变压器的电流密度标准。裸露在空气中的导线,电流密度可以大得多。

网友:
楼主放心大胆用。你的导线比电路板上腐蚀而成的导线截面积大多了。
一、该导线裸露在空气中,散热很好,不会熔断。
二、该导线很短,不至于因为电阻过大而影响电路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导线截面是均匀的,电阻大体上也是均匀的,但是导线的散热可不是均匀的,导线两端固定导线处的金属物体( ...

原来是这样,忘了金属的导热性很强这一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颠覆我的科学观!根据我学过的知识,直流电流流过导体时,会产生垂直于电流方向的磁场,如果周围没有 ...

受温升限制的电流密度,与导线长度无关。
导线长度加倍,通过同样大小的电流,当然导线电阻加倍,发热加倍,但导线长度加倍后只要不是缠绕或者折叠起来散热能力也加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这样,忘了金属的导热性很强这一茬

金属线的散热与它自身的导热性没多大关系,散热靠的是表面积。同样材料和直径的导线,其发热量与散热能力都正比于导线的长度,所以载流量与长度没关系。别动不动就科学观。。。个人的科学观都是很片面的。记往13楼苏轼的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金属线的散热与它自身的导热性没多大关系,散热靠的是表面积。同样材料和直径的导线,其发热量与散热能力 ...

你没明白我说的,既然线头处散热较快(比如maychang所说的压线螺钉),那么离线头越近,热量越快散发出去,相对而然线中部的热量就会比其他部位散的慢一点,所以一般被烧断的大多是线中部附近,这是我所理解的,也是我所想表达的意思。如果金属(或者电线所用金属)的导热性比较差,那么烧断的部位应该是比较随机的,或者是整条线都烧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导线被烧断是由线损耗引起的,这么说的话确实是跟电阻有关,但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一根导线的电阻分布不应 ...

这和材料的物理特性有关,现实中不可能有理想的材料,所以当有一个位置出现问题后,这个节点出现变化是加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明白我说的,既然线头处散热较快(比如maychang所说的压线螺钉),那么离线头越近,热量越快散发出去, ...

抱歉,把你跟11楼误会成一个ID了

网友:
大胆尝试,我想说的两点:
1、不一定是铁丝,铁丝中碳含量不同,电阻率会相差比较大,不用去拿磁铁试试,试也试不出来结果
2、就算是电阻率比较大的其它金属丝(我以前甚至用过香烟纸)都直接放心用,你在这种板上应该都是低电压,如果像我一样使用电池,电池的内阻都保证了不会出大事故的。。。

网友F:
不是直接算宽度的,算截面积,你这个表截面积是宽度*铜厚,细导线是3.14*R^2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直接算宽度的,算截面积,你这个表截面积是宽度*铜厚,细导线是3.14*R^2

说的对
表中下面不是还有PCB厚度,PCB的厚度的单位是盎司(OZ),在不同OZ下的宽度,换算截面积

网友C:
再次提醒,如果考虑单位长度的压降,那重点需要考虑导线的电阻,材料确定了那唯一需要衡量的就是导线的截面积;但若是考虑温度,那需要考虑的是允许的温升,温升主要受导线的周长影响,1mm2的祼圆铜线过10A电流温升约40度,但若将其压成35um厚(大至相当于PCB上的1oz的)的等长的铜箔,那温升就只有2度。
目前能大量提供的最薄的铜箔厚度是6um, 若只考虑温度的话,同样按40度温升计,1mm2的铜箔可均匀流过1000A的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再次提醒,如果考虑单位长度的压降,那重点需要考虑导线的电阻,材料确定了那唯一需要衡量的就是导线的截面 ...

温升主要受导线的周长影响--------文字上严谨点应该说“温升主要受导线【截面】的周长影响”,实际上就是导体的单位长度表面积(与散热能力成正比)。免得有人会把导线周长误解成导线长度了。。。同等的截面积(过流能力)下,圆形的周长是最小的,所以单位长度圆柱形的导线其散热面积最小,散热能力最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温升主要受导线的周长影响--------文字上严谨点应该说“温升主要受导线【截面】的周长影响”,实际上就是 ...

对,是这么个意思,谢谢斧正!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铁丝?你拿块磁铁试试,看是否能吸起来,或者拿根缝纫用的针对比一下磁铁对你的铁丝和缝纫针的吸引力。

看起来像元件引脚,电阻电容类的确实是铁丝。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像元件引脚,电阻电容类的确实是铁丝。

插式电容基本上以铁脚为主,电阻有铁脚和铜脚。贴片阻容铁质电极也不少

网友I:
这个是PCB敷铜的载流量,有一定的限制的,包括温升等参数。楼主的计算是需要按照线规来计算的,不是用铜箔来计算的。

网友I:
您量下这个线的直径,对照线径来查载流量。按照电工手册上的数据进行比对。电工手册上的数据一般是依据铝的线径来算的。您的电路板是否可以支撑,需要看您的洞洞板的铜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PCB敷铜的载流量,有一定的限制的,包括温升等参数。楼主的计算是需要按照线规来计算的,不是用铜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量下这个线的直径,对照线径来查载流量。按照电工手册上的数据进行比对。电工手册上的数据一般是依据铝的 ...

完全赞同

网友:
没有具体要求的讨论基本没有结果,阻值或压降损耗要求(纹波),温度要求,等等。每个应用都有大致要求以及具体详尽要求。怎么都没说,白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线并不一定要包布啊,绞起来像麻花的两股线,都叫花线。细铜丝作为一次性保险器是可以的,可换丝的不建 ...

不是说能用细丝做保险丝,而是举例说能通过3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线并不一定要包布啊,绞起来像麻花的两股线,都叫花线。细铜丝作为一次性保险器是可以的,可换丝的不建 ...

不是说能用细丝做保险丝,而是举例说能通过3A电流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不过会很热

网友:
要看铁丝直径了,一般电流密度是5-6A/平方毫米,如果电流密度过大,铁丝易发热,且在铁丝上压降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