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出的电流上不去呢?

楼主:
10芯积分

我们这个输入16v,要求输出5v,电流要达到3A,电压达到了,负载为(5/3=)1.6欧的时候电流一直上不去3A是什么原因呢?仿真到是可以仿真出来3A呢

网友:
实际电路的元件参数与仿真应该是有误差的
用的哪个仿真软件,multisim?
现在能输出的电流是多少A
这时的纹波电流多大,测了没

网友A:
“电压达到了,负载为(5/3=)1.6欧的时候电流一直上不去3A”

电压达到5V,负载为1.6欧,电流一定 等于电压除以电阻,欧姆定律是不会错的,只可能是你出错。
检查你的负载电阻是否为准确的1.6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达到了,负载为(5/3=)1.6欧的时候电流一直上不去3A”

电压达到5V,负载为1.6欧,电流一定 等于 ...

在1.6欧左右的时候电流只有0.1A,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是否前几天的帖子,用的是 lm5117?
感觉楼主用的自制电感有问题,有可能是否电流饱和
建议到TI 官网,用webench仿真一下,可以参考一下官网给的元件参数

webench仿真给出的电感参数

网友:
还有,就是确认电感的饱和电流,建议大于1.3倍的最大输出电流。
如果电感没有问题,建议好好检查一下焊接的洞洞板。尽量让功率回路小一些,可以参考官方仿真的PCB电路(webench仿真后可以下载)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