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怎么在一个时钟周期内产生多个脉冲

楼主:
用vhdl写一个脉冲信号,来驱动步进电机,但是怎么也写不出怎么在一个周期内产生多个脉冲。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18/08/17 13:24:09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motor10000 - Behavioral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leaf cell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motor10000 is
    Port
        (
           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clk_in:          in std_logic;
           pulse:           out std_logic;
           encoder_b_b:     out std_logic;
           cnt: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coderB_A_L:    out std_logic
         );
end motor10000;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motor10000 is
     signal cnt_temp: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begin
     cnt<=cnt_temp;
--------clk----------
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0'then
       encoder_b_b<='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then
       encoder_b_b<='1';
     else
       encoder_b_b<='0';
    end if;
end process;
--------phase----------
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0'then
        pulse<='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then
        pulse<='1';
     else
        pulse<='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_in,rst)
begin
     if rst='0'then
        pulse<='0';
     elsif clk_in'event and clk_in='1'then
        pulse<='0';
--     else
--        pulse<='1';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er-------
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0'then
        cnt_temp<=x"0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then
        if cnt_temp=x"00ff"then
           cnt_temp<=x"0000";
        else
           cnt_temp<=cnt_temp+'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网友:
的确做不到,可以适当提高clk的频率,通过分频实现多脉冲

网友A:
如果是FPGA的话,一般器件里内置了倍频器。

网友B:
时钟频率多高?什么器件?一个时钟周期到底需要产生几个脉冲?产生的脉冲具体有些什么要求(占空比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PGA的话,一般器件里内置了倍频器。

那应该怎么调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频率多高?什么器件?一个时钟周期到底需要产生几个脉冲?产生的脉冲具体有些什么要求(占空比等)?

时钟频率为40MHz,xilinx的一款fpga,一个周期想要产生5-10个脉冲,脉冲主要时提供给步进电机,让他工作,步进电机应该是一个脉冲运动5度,有什么好的建议提一下,如果有代码那就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频率为40MHz,xilinx的一款fpga,一个周期想要产生5-10个脉冲,脉冲主要时提供给步进电机,让他工作 ...

我感觉有点问题,40MHz时钟,一个周期即25ns;如果产生5个脉冲,即每个脉冲平均间隔最大只有5ns;10个脉冲的话,平均每个脉冲间隔仅有2.5ns。
你们的设计要求是这样的吗?什么电机转这么快?

网友:
如果是5个脉冲,也就是72个时钟周期转一圈;72*25=1800ns=1.8us;1.8us一转,一秒转555555圈?

网友:
一个时钟周期,  最多产生2个脉冲

网友:
如果要产生更多的,  那也有办法,  但脉冲的相对位置不能保证满足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