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正常,可是实际工作就不正常

楼主:
这是一个线性隔离电路
无论输入多少,输出都是0     当输入A点为0v的时候,B点有-0.5v电压。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仿真都 正常,

网友A:
这个-0.5V应该是光敏二极管的光感应电压,应该是你的运放饱和了,把R28的阻值减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0.5V应该是光敏二极管的光感应电压,应该是你的运放饱和了,把R28的阻值减小试试。

减小到120欧姆也不行。

网友:
C9容值可能有点大

网友:
电路具体怎么工作不清楚,但是C8不应该直接连接在MCP6002的1脚上,并且C8容值也可能大了。

网友A:
R27,29,30的阻值你是怎么得来的,感觉太大了可以减小10倍试试

网友B:
控制光强度的仿真是怎么正常的?
虽说仿真与实际电路有误差
检查一下实际焊接装配问题,调整一下外围电容电阻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7,29,30的阻值你是怎么得来的,感觉太大了可以减小10倍试试

根据网上的资料。减小10倍也不行。器件都全换新的了。我担心是不是光耦让我焊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光强度的仿真是怎么正常的?
虽说仿真与实际电路有误差
检查一下实际焊接装配问题,调整一下外围电容 ...

仿真时候输出和输入基本一样,比如输入1v 输出也是1v  ,输入2v 输出也是2v

网友B:
可以调整一下光敏二极管参数,再试
还有题目说是仿真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整一下光敏二极管参数,再试
还有题目说是仿真正常是怎么回事

用Proteus仿真软件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roteus仿真软件仿真

Proteus仿楼主一楼的电路应该可以,但这个仿真数字电路是强项,如单片机
模拟电路还是找一个SPICE 类的软件玩玩
LTspice不大,用的是 SPICE 仿真模型

网友:
B点电压-0.5可以理解,但输出为0不太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