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汽车马达间歇性转动怎么解决

楼主:
第一次生产遥控汽车,碰到一个问题是遥控汽车马达间歇性转动。距离2米以内,轮子转动正常,距离6-8米,轮子开始间歇性转动,转1秒停0.2秒这样子,有什么办法解决,手工调节电感也找不到很好的平衡点。哪位大神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的?

网友A:
距离远了,接收信号变弱。一种可能是电机启动时电流较大,电池电压有下降的缺口,干扰了接收信号,使得电机停止,然后又恢复正常,周而复始。

网友:
还是要从接收电路的稳定性方面着手解决,才是治本。可以先不接电机,检查接收机的灵敏度与抗干扰能力是否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远了,接收信号变弱。一种可能是电机启动时电流较大,电池电压有下降的缺口,干扰了接收信号,使得电机 ...

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