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3怎样建3D零件库

楼主:
10芯积分
各位大神!

 下午好!求助AD14.3画3D零件库的方法,谢谢!

网友:
1.首先Altium Designe软件做复杂的3D零件库或者封装库,还需要导入.step文件,模型必须是stp格式
这些.step文件是利用机械3维设计软件比如pro/e, SolidWorks,UG等软件画好后保存.step文件

2.不复杂的3D模型,可以在AD中,3D body封装管理器,可以画

网友:
在AD中画稍微有点麻烦,熟练后可能就行了
提供2个文档可以参考,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用solid建模,导入是最方便的,或者直接在网上下载3D的库即可^_^

网友:
我发了两个3D模型STEP文件下载的网站,审核没通过,需要的话,私聊

网友A:
分享一个3D模型网站,需要的可以去看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ight=3D%C4%A3%D0%CD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ight=3D%C4%A3%D0%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个3D模型网站,需要的可以去看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ight=3D%C4%A3%D0%CD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