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X3819-adj的输出问题

楼主:
用了一个SPX3819-ADJ,手册上给的电路图为下图,按照图上连了之后输出为3.5V,求大 神指点。

网友:
其中R1用的16K,R2用的30K

网友A:
1.8V 固定电压输出的不能这么用。你需要 -ADJ的。
-ADJ 的不能接C33

网友:
输出可以按手册的公式算出
电路要按给的参考电路
C33和C11接的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 固定电压输出的不能这么用。你需要 -ADJ的。
-ADJ 的不能接C33

我用的就是-adj的,那只是上面写错了,而且C33只画了没接,只留了个接口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 固定电压输出的不能这么用。你需要 -ADJ的。
-ADJ 的不能接C33

问题现在我好像已经解决了,手册上的R1、R2好像写错了,我接电阻的时候把R1和R2的位置换了之后就能输出1.9V了,但是会严重发热

网友:
图和算式应该是对的,可能是你焊接或layout错了吧。发热就看你的输出电流有多大了,5-1.8=3.2V的压差,可以算出芯片的功耗有多少W,然后测量表面温度,根据热阻计算出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