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帮分析一下变频器电流电压测量的方法

楼主:
目前要搞一个专用功能的变频器,功率有点大160KW,输出的三相频率也是400HZ, 变频器的电流电压测量有什么好的办法么?霍尔、分压等等哪个更适合?或者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变频器输出端的单独测量没啥好办法
霍尔、分压方法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处理,比如滤波、放大等通过光耦的输出信号,经放大电路放大后提供给单片机,DSP等进行信号内部处理再显示出来

网友A:
电压采样基本不用互感器,采用电阻分压加上差分输入就行。电流较大需要用电流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采样基本不用互感器,采用电阻分压加上差分输入就行。电流较大需要用电流传感器

比较担心电压500多伏,会挂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担心电压500多伏,会挂掉。

你理解错了,不可能挂掉,500v都是小cas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不可能挂掉,500v都是小case了

目前上了一个初步测试版本拿去打样,用的就是电阻分压。之前的理解是运放的输入内阻本就很大,加上电路也加了很大的输入电阻(50K)。但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的)。但是又找不到比较好的电压测量方案!

网友A:
发几个图给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几个图给你参考:

Thanks!

网友:
电压高就需要隔离,可以用线性光耦或者霍尔传感器。低电压直接电阻采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