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有人用一电子装置模拟人手指触摸手机屏幕,请问这什么原理

楼主:
小装置是用马达控制一块薄片去接触手机电容屏,然后弹回,就实现了一次模拟的手指触控。(有好几组控制,他是用这个玩游戏的)

网上搜索过,有人说用开关控制一个电源的负极接触屏幕就能实现,感觉就不太靠谱,也试了,没有效果。

我不太懂手机触摸原理,不为玩游戏,只想实现一个固定点的间歇性点击,该怎么用电路实现呢?(基本的电路和单片机我是懂的)

网友:
你要明白现在的屏幕都是电容屏,这种是靠电容差实现触摸检测的

网友:
可以到st mems区域找bluenrg实现hid触摸屏的帖子 这种方式属于硬件外挂 如果你是安卓手机也可以使用adb命令 用上位机控制 我实现过自动加微信群好友的功能

网友:
我们这有一个同学稿作品搞了一个跳一跳物理外挂,根据距离使用舵机触屏控制按屏的时间,跳一跳可以得好多分,楼主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间歇性电击很简单,你买个小舵机,用支笔固定到舵机转向口,笔的一端使用橘子皮或一些不太尖锐的东西(防止损害电容屏),然后用单片机定时,控制舵机触屏

网友:
只要金属性质的薄片都可以模拟触摸,你可以用一个金属片滑动手机,因为手机是电容屏^_^

网友:
只要导电或能储存足够多电荷的材料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