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帧

楼主:
很少看到有资料写如何以中断的方式发送一帧数据,如果以等待的发送数据帧,对高速运行的单片机来说是很浪费时间的,下面就介绍一种使用中断方式发送数据帧,操作平台采用51 mcu

首先定义一个数据帧的结构体,该结构体可以做为一个全局变量,所有的发送都要经过这个结构体:

//结构体
struct {
        char busy_falg;//忙标志,若在发送数据时置位1,即在开始发送置位1,发送结束置位0
        int index;//索引,指向需要发送数组的位置
        int length;//整个数据帧的长度
        char *buf;//指向需要发送的数据帧,建议为全局变量,否则一旦开始发送,必须等到发送结束,即判断busy_falg为0
} send_buf;
发送数据的函数,这里有个缺点,就是还是要使用while来检测串口是否忙碌,不过这样比占用系统时间来发送要好的多了:

//发送一帧
void SendBuf(char *buf,int length)
{
        while(busy_falg);//查询发送是否忙,否则循环等待
        send_buf.length = length;
        send_buf.index = 0;
        send_buf.buf = buf;
        send_buf.busy_falg = 1;
        SBUF = send_buf.buf[0];//写入SBUF,开始发送,后面就自动进入中断发送
}
串口中断发送函数,注意设置空闲标志位,避免多任务时多个发送帧调用了同一个结构体:

void SerialIn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RI == 1)  //串口接收
    {
        RI = 0;
    }
        else if(TI == 1)//串口发送
        {
                TI = 0;
                send_buf.index++;
                if(send_buf.index == send_buf.length)
                {
                        send_buf.busy_falg = 0;//发送结束
                        return;
                }
                SBUF = send_buf.buf[send_buf.index];//继续发送下一个
        }

}

串口中断发送就是这样简单,注意busy_falg和index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