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中的printf设置

楼主:
1.      的options 下定义全局的宏_DLIB_FILE_DESCRIPTOR

2.      然后在程序中 include

3.      重写回调函数,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串口USARTn,

int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n, USART_FLAG_TC)== RESET)

  {}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n, (uint8_t) ch);

  return ch;

}

4.      到现在为止,你就可以使用printf() 函数了,如果你想让该串接口能接收数据,你还必须重写回调函数: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n->SR&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 USARTn->DR& 0x1FF));

               }

5.      将Int GetKey(void)接收结果,从串接发送出去,就可以实现超级终端的回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