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行通信模块(异步模式)

楼主:
1.串口、上位机实现数据采集和控制

2.实现串行通信方法:USART硬件直接连接、通过定时器软件实现

3.实现多种通信:UART异步通信、SPI同步通信、I2C通信

4.UART模块:波特率部分(速度),接收部分,发送部分,接口部分(完成串并、并串转换)

5.串行异步通信的特点:

   异步模式:包括线路空闲/地址位通信协议

   两个独立移位寄存器: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传输7或7位数据:奇偶校验或无校验

   从最低位开始发送和接收

   可编程实现分频因子为整数或者小数的波特率

   通过有效起始位检测将MSP430从低功耗唤醒

   状态标志检测   错误或者地址位

6.异步通信字符格式:

   起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

(1)通过软件设置起始位,停止位

(2)选择时钟和波特率来确定时钟

(3)接收操作就检测到URXD端口下降沿开始,然后以3次采样多数表决方法取值。然后开始接收初始化操作(实现错误起始位的拒收和帧中各数据的中心定位功能)。然后处于低功耗状态的MSP430被唤醒,然后按设定的 数据格式开始接收数据直到本帧采集完毕。

补充:异步模式下:,传送数据是以字符为单位传送的。可以连续传,也可以断续传。收发用各自的时钟源

7.异步多机通信模式:

(1)线路空闲模式:在第一个停止位之后,收到十个以上1,表示检测到接收线路空闲

10bit空闲周期+地址+数据+停止位

发送空闲帧识别地址字符的步骤:

(2)地址位多机模式

地址相符+地址+数据+停止位

8。串行操作自动错误检测:

FE、PE、OE、BRK、

9.波特率产生=分频计数器+调整器(计算P223 例1、例2)

10.异步方式的中断:有接收和发送两个独立的中断源

11.异步通信寄存器:(两个通信硬件模块USART0 USART1,有两套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