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电流上不去3A的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我把这个图里面的电感10uh换成了14uh,电压稳定在5V,两个电感的情况一样,都是 负载从10欧开始往下降,电流从10欧--7欧变化正常(从0.5A开始增长到0.7A),到7欧的时候电流直接就降到了0.095A,求大神解答,可以有偿的

网友A:
把电路图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图补上吧...

...../.好的

网友:
上个Q2漏极波形

网友B:
你的电路图是在multisim上画的吗? 但我的multisim上没有LM5117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图是在multisim上画的吗? 但我的multisim上没有LM5117啊

multisim12之前的应该没有LM5117这个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