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一段漆刮掉了还能继续缠着用吗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一段漆刮掉了还能继续缠着用吗

网友:
只要这段刮掉了漆的导线与其它导体(包括绕组相邻匝)无接触,就可以继续用。
注意:铁氧体磁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认为是导体。

网友:
要是怕刮掉漆部分与其它导体接触,可以垫片薄纸,垫片透明胶带,或者涂些漆,甚至涂些指甲油(指甲油其实就是硝基漆,但比硝基漆贵得多)。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是铜包铝的线啊?你仔细看看“漆皮”掉了之后露出的金属的光泽到底是铝还是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是铜包铝的线啊?你仔细看看“漆皮”掉了之后露出的金属的光泽到底是铝还是铜?

我看了,是铜

网友:
瞎搞,绕之前先计算好

网友:
能用用绝缘漆,或绿油之类绝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