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1卡读卡器的线圈的匝数、电感等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线圈的匝数多一些是不是更好

楼主:
5芯积分
请问M1卡读卡器的线圈的匝数、电感等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读卡器中线圈的匝数多一些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能量更足,电感更大?

网友:
并不是电感越大越好,就像AM收音机一样,是靠电感和电容谐振来获得能量的

网友:
非常感谢。请问 M1卡读卡器的线圈的匝数、电感等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

网友A:
教科书里就有公式,频率决定LC积,Q值决定L/C比,线圈结构决定匝数

网友:
没有固定,LC来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里就有公式,频率决定LC积,Q值决定L/C比,线圈结构决定匝数

请问,哪本教科书有讲呀。

网友C:
雷锋同志说:师傅领进门。。。。

RC500 Directly matched Antenna Excel calculation.xls

RC500 Directly Matched Antenna Design.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锋同志说:师傅领进门。。。。

非常感谢。我连资料都没见过,连门还没找到呢。请问一下,我是自动化专业的,同你们应用电子专业相比,还欠缺哪些课程。

网友:
学校的教科书一般只是打基础,不会有这些实用知识的,只能是在工作中累积,平时可以去一些大芯片公司的官网比如TI、NXP下载一些应用指南之类的。然后就是一些专业论坛上去多看多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本教科书有讲呀。

频率由LC决定,Q值由L/C决定,电子类大学的教科书上一定找得到。最后一句我倒是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由LC决定,Q值由L/C决定,电子类大学的教科书上一定找得到。最后一句我倒是不确定。

非常感谢,请问是哪门教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是哪门教材?

我没念过大学,电子技术是自学的。读的书比较杂,数字与脉冲电路是西安交大的,线性电路是中科大的,高频电路是谢阮清老先生写的,开关电源是叶惠贞写的。元器件知识是啃datasheet

网友:
补充,电力电子学的是东南大学的,而且还是打麻将赢的,2001年的某一天,在同事家打麻将,同事输光了钱用这本书顶10块钱给我,乐死了。收益万倍不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念过大学,电子技术是自学的。读的书比较杂,数字与脉冲电路是西安交大的,线性电路是中科大的,高频 ...

非常感谢。知道二阶微分方程怎么解吗。你学电路原理时,吃力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知道二阶微分方程怎么解吗。你学电路原理时,吃力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2000年创业失败,找了份工作,在汤姆逊的代工厂搞硬件研发,那时薪水才三千多。跟同事打了半年多麻将,赢了那本电力电子的书之后,翻了翻很好玩,从此在深圳极少打麻将了,有空就琢摸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2000年创业失败,找了份工作,在汤姆逊的代工厂搞硬件研发,那时薪水才三千多。跟同事 ...

非常感谢。

网友:
      慢慢来吧,最近发现你一直在问让别人帮你推荐各书电子类的书,其实我想说,除了几本经典的基础书,别的都是在工作时慢慢积累的,不一定是哪本书上写的,但肯定与基础有关,这是一个过程,不是看了哪本书就一定找到相关的公式,就一定会设计电路,就能做开发
       慢慢来吧,先把基础打牢,多分析电路,多设计 ,多测试,多实践,多动手,多思考,多查询,多翻书。。。随着时间的积累,随着你项目的增加,再回头时,你发现我已站在某个山头,或许那时当山脚下某个人问你如何爬上去时,你也许会遇到我们现在遇到你问的问题一样,回答可能就是慢慢来,一步步的爬上来的
      加油吧,年轻人,没有什么万能的宝典,一切只是都是从最基础中变化而来的,就像一个很牛比的功放,也是与最简单的三极管,运算放放大器的原理类似的
      向上吧,少年!
      走好脚下的路,你注定会走的更高更远!